得了奖,分享一个8962接320*240的TFT屏方案

楼主:
我是修改的TI的6918接TFT的方案,屏采用ILI9320控制芯片,下面有代码、连接电路图、TFT资料

网友:
好,顶一下,得什么奖了,这么高兴啊!!!

网友:
你也得了的撒,就是论坛的奖撒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 不得奖也要分享哦

网友:
对,不得奖也分享,最近在做一个音频的项目,做好了再上传心得,最近忙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来一碗豆浆

趁热快喝

网友:
分享快乐.:D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恩,一般都得奖,才发的

没奖,没动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个我可得去看看,我也在做个TFT屏驱动!
谢谢楼主

网友:
找了好久这块控制器的资料,还是eeworld好啊!总能在这里找到需要的东东~感谢楼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位大哥,我在用你的程序调试TFT,但屏幕没有显示,我有几个问题是:
1、你的板子是TI的评估板吧?这个板子的PB7口是用作JTAG功能的,板子上有上拉电阻,该引脚一直处于高电平,无法拉低,将它作为TFT的数据端口是否要另作配置?
2、你现在这个工程是不是下到板子里就能正常运行显示了?板子的硬件不需要做改动了吧?
希望你能帮我解答疑惑,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