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型电流互感器

楼主:
SP系列钳型电流互感器属于精密电流互感器范畴,是一种高精度交流电流变换器。它可配合多种测量仪器,如:电能表现场校验仪、多功能电能表、记录仪、电力分析仪、示波器、数字万用表、电缆识别仪、电缆故障检测仪、双钳式接地电阻测试仪、双钳式相位伏安表等,在不断开被测电路的状态下,对多种电参数进行测量和比对。

本系列产品的生产和制造严格参照GB12081997《电流互感器》及JJG3131994《测量用电流互感器检定规程》的规定执行。

型号及技术指标

一次

流(A

二次

额定

mA

许负

Ω

mm

mm

比差±%

角差±%

20%~120%

20%~120%

SP—3A

1.0

1º

20×14

159×50×22

SP—3B

0.5

0.5º

20×14

159×50×22

SP—3C

0.2

10¹

20×14

159×50×22

SP—3D

0.1

5¹

20×14

159×50×22

SP—4A

0.1

5¹

6×8(尖头)

142×42×24(尖头)

SP—4B

0.1

5¹

6×8(尖头)

142×42×20(尖头)

SP—4

0.1

5¹

7×9

138×42×24

SP—5

0.5

0.5º

Φ50

200×95×22

SP—6

0.5

0.5º

Φ70

230×118×24

SP—7

0.5

0.5º

125×51

280×101×25

注:以上技术指标的测试状况为:被测电流线径为额定电流相对应的线径。被测电流线水平架空放置,钳型电流互感器夹在被测电流线上,电流线从钳口的孔中穿过,钳体呈自然下垂状态。

接线方法

1、二次为单绕组输出型: 因为只有两根绕组引线,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定义同名端并焊接插头。钳头一侧有红色标记,用户可以自己定义为电流进还是电流出。注意:在使用钳型电流互感器进行相位或功率测量时,二次绕组同名端将决定流入钳口的电流方向。

2、二次为多绕组输出型:焊接插头前请用万用表电阻档确认相应的绕组引线,并注意同名端的对应关系。

3、屏蔽线: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将屏蔽线与某一绕组的一根引线在钳头内短接。也可以不短接,作悬空处理,由用户根据需要在用户板上进行接地处理。

使用方法

1、本系列互感器是测试电流、电能的精密传感器,使用时,用户板须配以信号放大、信号补偿等电路实现其精确测量。

2、将钳型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引出线焊接上插头,插入用户板上相应的插座。

3、检查外观是否变形,铁芯端面是否干净,因为变形和污渍将会影响测试精度;建议使用前和使用后用干绸布将铁芯端面擦拭(严禁沾酒精和水)干净,擦拭过程中应保持铁芯端面光洁度。

4、打开用户板电源,将钳型电流互感器夹到被测线路上,正确的方法是让被测线路从钳口的孔中穿过,钳型电流互感器处于自然下垂状态钳口要合严,不要将线夹到铁芯端面上,以免影响测量精度。

5、测试结束后,先将钳型电流互感器从被测线路上取下,然后再关闭用户板电源。

6、拔下插头,用干绸布将铁芯端面擦拭干净,将钳型电流互感器存放于洁净的环境中。

注意事项

1、使用中二次绕组严禁开路。

2、请务必保证按以下顺序进行操作:开始测试时,先打开用户板电源,再将钳型电流互感器夹到被测线路上。测量结束时,先将钳型电流互感器从被测线路上取下,然后再关闭用户板电源。

3、测试前,请务必保证铁芯端面的干净整洁,严禁用酒精和水进行擦拭

4、请务必保证在额定电流范围、允许负载范围内正确使用。

5、使用过程中应轻拿轻放、缓开缓合,严防高处跌落、重物碰撞等外力破坏,以免影响精度。

6、使用环境要求远离强电磁场,以免影响测试精度。

7、使用环境温度为-40℃—60℃,相对湿度应小于80%,严禁在潮湿及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使用。

8、使用结束后,必须在洁净的环境下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