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遇到过这样的error吗?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楼主:
warning: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stack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自建的project 给了我这样的错误提示,问高手,才知道原来要在buil option-linker -stack 加上0x400 。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DSP的栈的使用受大小的限制。还有规定的空间,使用时候要小心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摸索中,受教了!

网友:
谢谢,学习了。。呵呵。终于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完整的工程了。

网友B:
请问这个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在哪呢?

右击工程,选择build options 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