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下全局变量和临时变量地址重合,怎么办?

楼主:
新建了一个全局变量:

uint8 SDBuffer[512];  // 全局变量

函数中应用:

 for (i=0; i<512; i++)
 {
     SDBuffer【i】 = 'A';
 }

FATFileWrite("456.txt", SDBuffer, FA_OPEN_ALWAYS);

可是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函数里边的临时变量的地址覆盖到SDBuffer的地址了,导致SDBuffer的内容遭到更改,怎样才能不让SDBuffer的地址与临时变量重合?

网友:
我看了看,这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
你试着换别的编译器,gcc行不行?
某些编译器,会把局部变量分配到static区里面去。这样的函数就不可重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编译器,太麻烦了,别的编译器我都不怎么熟悉,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问题解决,但是不是我想要的方法。通过更改启动代码的堆栈空间:

UND_Stack_Size EQU 0x00000000

SVC_Stack_Size EQU 0x00000008

ABT_Stack_Size EQU 0x00000000

FIQ_Stack_Size EQU 0x00000000

IRQ_Stack_Size EQU 0x00000080

USR_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 原来默认值,适当改大一下就可以了(多大合理不知道),不过不知道这种该法会不会产生不良后果,而且启动代码也没有通用性,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堆栈问题,不知道怎样设置最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