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1-5V,输出电压3。3-6V,用什么IC可以实现,求一个升压电路

楼主:
输入电压1-5V,输出电压3。3-6V,用什么IC可以实现,求一个升压电路

网友A:
MC34063应该没问题!!!

网友:
要看输出带多重的负载

主要是1V低压输入、输出高至6V时不易做好,负载100mA以下的话或许还好做。

近来出了不少输入能从低于1V起步的升芯片,但大多输出不超过5V,BL8530号称能达到6V,不妨试试。

引用 网友A:
MC34063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