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5176是干吗用的??哪个指教下

楼主:
sn75176是干吗用的??哪个指教下  详细点

网友:
在首页上一搜索就知道 了
这个是用于485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啊!!!

网友:
sn75176是电平转换用的.485转TTL的,我在做云台解码器的时候用到过.给它送入485信号,出来是TTL,和单片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