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有什么区别

楼主:
各位兄台,咨询个问题,PCB上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有什么区别?模拟地和数字地接到哪里去?信号地是不是也有讲究

网友:
模拟地是指模拟信号整体的地线,数字同理,一般是把模拟和数字分开分别接地,最后才总到一起的,这样会避免模拟信号被干扰,信号要分不同的信号的,各有侧重点

网友:
在PCB上模拟地和数字地使用不同的图标

网友:
不是很清楚,不敢妄下断言啊~

网友:
数字地可以容忍0.4V左右的电压纹波,模拟地是不可以的。

网友:
PCB板上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是不是最终都要接到同一个地上去

网友:
减少干扰以及信号的串扰吧

网友:
模拟地和数据地分开铺地~~在电源附近通过磁珠连起来.

网友:
模拟地是模拟信号的参考电平,数字地是数字信号的参考电平,之所以分开是因为数字地变化比较大,防止干扰模拟信号,数字地和模拟地最终通过单点连接在一起,信号地的话如果分开的话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小弟不才,不知道这么解释对不对,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教!

网友:
个人水平有限,对于模拟地与数字地我处理方法是:设计时,模拟地与数字地用不同名字NET,最后用个0欧电阻把它们两个地连起来,这样保证只有一个结点了

网友:
这个也不是很懂啊

网友:
由于数字信号一般为矩形波,带有大量的谐波。如果电路板中的数字地与模拟地没有从接入点分开,数字信号中的谐波很容易会干扰到模拟信号的波形。当模拟信号为高频或强电信号时,也会影响到数字电路的正常工作。
   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谁也无法保证电路板上铜箔的电阻为零,在接入点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就是为了将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共地电阻降到最小。
有时候一个电路中既有数字电路又有模拟电路,这个时候画PCB的时候要注意区分这两个地,必要的时候要分离开来画PCB地线,但最终需要用0欧姆电阻连接起来,主要原因是让电路避免不必要的信号干扰这是非常important!!!可以这么说电路中的一切干扰均由于地线干扰。听我一一道来:1:理论上我们一般认为只要是个地线电位就是0了,这是理论2: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从电源地开始后面都是负载,可以说电源地才是真的地,我们经常将一处电路的地经过一个导线接到电源地上,但是不可否认中间是有一段铜线的,这段铜线我们一般认为电阻为0,其实不然,理论是铜线越细越长电阻越大,所以到你电路上的真实地有可能都是0.3V了(注意:这只是打比方),在模拟电路中有时候只是电压高低而已,如果这个电平继续扩大,在数字电路中就危险了,有可能进来的是低电平,经过这个提压已经变成了高电平,造成信号不能正确识别。3:所谓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只是概念,只要你能保证地的电平为真实的0V,其实数字模拟地都一样,但是印制PCB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或者让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都有一个统一的电平地,故意区分开来,避免电路信号干扰。

网友:
曾经看到过这么句话:常用电路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射频电路多点连接。何意?

网友:
注意器件布局,不要将模拟器件和数字器件混合摆放。考虑返回路径,不要让数字的穿越模拟的区域。
如果满足上面几条。不需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处理。实际上很多场合受布局、电流影响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分不开的。

网友:
个人觉得,只有小小的区别就是对于不同的芯片供电要求不同,为了防止相互间干扰,一般在模拟数字地之间通过一个零欧姆的电阻相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