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LED驱动集萃

楼主:
编辑
公司:深圳市诚信联科技有限公司(台湾数能科技一级代理商)
联系人:李文峰
手机:13760170216
QQ:1290918480
目 录
台湾地区部分:.... 4
点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台湾聚积科技公司.... 4
台湾广鹏(富晶)科技公司.... 5
台湾台晶科技.... 5
台湾易亨电子公司.... 5
台湾圆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台湾晶锜科技公司.... 6
天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台湾飞虹积体电路有限公司.... 6
台湾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台湾茂达电子公司.... 6
日本部分:.... 6
东芝公司.... 6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半导体社.... 6
美国部分:.... 7
IR 国际整流器公司.... 7
ON 安森美半导体.... 7
美国超科公司 (Supertex).. 7
TI 美国德州仪器公司 屏幕驱动部分.... 8
TI 美国德州仪器公司 白光LED驱动器.... 8
美国美信集成产品公司 白光LED驱动器.... 9
美国美信集成产品公司 高亮度LED驱动器.... 9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新产品:.. 10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白色LED低功率驱动部分.... 10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照明管理单元(LMU).... 11
美国凌特公司 白光背光及背光指示部分:.... 12
美国凌特公司 全彩背光部分:.... 12
美国凌特公司 大电流驱动及LED闪光灯部分:.... 13
飞兆半导体公司.... 13
ADI 美国模拟器件公司.... 14
美国 SIPEX 公司.... 14
美国PI ( Power Integrations)公司.... 14
美国PI ( Power Integrations)公司 数据手册.... 14
美国PI ( Power Integrations)公司 IC 产品系列参考.... 14
美国加州Zywyn 公司 (美商齐荣) 小屏背光部分.... 15
美国加州Zywyn 公司 (美商齐荣) 大尺寸嵌入式背光部分.... 15
美国加州Zywyn 公司 (美商齐荣) 工业照明部分.... 15
美国灿瑞科技公司.... 15
美商茂力公司(MPS).. 16
美国CATALYST.. 16
欧洲英国IXYS半导体公司.... 17
美国迈瑞半导体公司.... 17
欧洲部分:.... 17
德国英飞凌.... 17
奥地利微电子.... 17
NXP 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I²C LED 显示控制.... 17
NXP 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 高功率系统用 SMPS 芯片.... 17
ST 意法半导体公司 显示器驱动器.... 18
英国Zetex(捷特科)公司.... 18
国内部分:.... 18
杭州士兰微电子有限公司.... 18
深圳泉芯电子技木有限公司.... 18
深圳光华源科技有限公司.... 18
深圳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9
深圳市彩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9
华润矽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9
深圳市安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19
LED屏幕配套部分逻辑IC,飞利浦些列 :.... 19
LED 驱动配套部分 MOS管:.... 19
台湾地区部分:
台湾数能科技有限公司
NU501 LED日光灯驱动专用IC,线性高精度恒流驱动IC,可实现路路恒流,并且无任何外围电路,只需串到灯串上,用一个普通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并且可配合数位 PWM 控制线路,达到更精准的灰阶电流调整应用。(LED商业照明解决方案链接: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php?uid=257763&do=blog&id=34668)
点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D311 单信道大功率恒流驱动IC最大1A最高耐压36V线性恒流IC 规格书
DD312 单信道大功率恒流驱动IC最大1A最高耐压18V线性恒流IC 规格书
DD313 三信道大功率恒流驱动IC 500mA R/G/B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DM412 三通道装饰照明专用可直接数据级联恒流IC 200mA R/G/B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DM413 三通道装饰照明专用PWM输出驱动IC 100mA R/G/B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DM114A,DM115A 新版8位驱动IC 主要是用于屏幕及灯饰 规格书
DM115B通用8位恒流驱动IC 恒流一致性及稳定性高 规格书
DM11C 8位驱动IC 具有短断点侦测及温度保护功能,屏幕灯饰使用 规格书
DM13C 16位驱动IC 具有短断点侦测及温度保护功能,屏幕灯饰使用 规格书
DM13A 16位恒流驱动,面对低端屏幕客户 规格书
DM134,DM135, DM136 16位驱动IC 主要用于LED屏幕及护栏管 规格书
DM132 16位1024级PWM输出驱动IC 规格书
DM137 16位开,短路,过温智能侦测驱动IC 规格书
DM133 16位开路检测&64级电流调整&过温警示驱动IC 规格书
DM163 8x3信道4096级PWM驱动IC 规格书
DM621 4×3装饰照明专用PWM输出驱动恒流IC 规格书
DM631 12比特内置PWM+实时检测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DM632 16比特内置PWM+实时检测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DM163 8×3通道4096级PWM输出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DM164 8×3通道4096级PWM输出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DD211 二倍升压驱动IC 2-3.3V 最大升压100mA固定式恒流IC 规格书
DD231 3信道驱动IC 5-30mA 可设置小体上电即亮型IC 规格书
DD233 4信道驱动IC 5-30mA 可设置小体、可开关型IC 规格书
DD212 1.5-5.5V二倍升压最大400mA电流输出驱动单颗LED恒流IC 规格书
PC112,PC113 2.8-5V四倍升压驱动20mA小功率多颗LED恒流IC 规格书
ST2225A 35输出信道之数字/字母LED驱动芯片 规格书
台湾聚积科技公司
MBI1801 1路恒流驱动1.2A电流可设定PWM信号灰度调节 规格书
MBI1802 2路恒流驱动360mA电流可两路单独设定PWM信号灰度调节 规格书
MBI1804 4路恒流驱动240mA电流可设定PWM信号灰度调节 规格书
MBI1816 16路恒流驱动电流可设定PWM信号灰度调节 规格书
MBI5016 16位最大90mA LED屏幕、护栏灯管恒流驱动IC 已停产 规格书
MBI5024 面对低端客户16位LED屏幕、护栏灯管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MBI5025 16位最大45mALED屏幕、护栏灯管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MBI5026 16位最大90mA LED屏幕、护栏灯管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MBI5028 16位最大90mA LED屏幕、护栏灯管恒流驱动IC,具电流增益功能 规格书
MBI5030 16位内置PWM高灰阶LED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MBI5031 16位内置PWM高灰阶LED恒流驱动IC,相对5030低端客户 规格书
MBI5039
MBI5168 8位LED屏幕、护栏灯管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MBI6010 3位级联式LED灯饰屏幕,R/G/B单独电流可设置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台湾广鹏(富晶)科技公司
A701、A702 固定式5-30mA灯饰恒流 规格书
A703 120mA可开式6-50V降压型恒流IC 规格书
A705 220mA、2.7-12V固定降压型单路恒流IC 规格书
A706 5-40mA、5-50V/PWM多路可开关型恒流IC 规格书
AMC711x 固定式小电流灯饰应用 规格书
AMC711x_E 固定式小电流灯饰应用 规格书
AMC7135 2-6V 低压差固定式恒流驱动IC 1颗LED 规格书
AMC7140 5-50V DC&DC 最大500mA电流可调,1颗或多颗LED驱动IC 规格书
AMC7150 5-24V DC&DC 最大1.5A固定式, 1-3颗LED驱动IC 规格书
AMC7169 LED保护IC 规格书
台湾台晶科技
T6309A 手机背光 规格书
T6309B 手机背光 规格书
T6313A 手机背光 规格书
T6319A 手机背光 LED并联固定电压背光驱动IC 规格书
T6311A 路灯 规格书
T6316A/B 路灯 规格书
T6326A 手电式设备 低压差电流多路可调400mA 规格书
T6335A 矿灯 低压差恒流式 与AMC7135相同 规格书
T6336A 草坪灯 用于主付灯矿灯 规格书
T6315A 草坪灯 规格书
T6317A MR16-1W 7-24V 350mA 1W多颗驱动IC 规格书
T6325A MR16-3/5W 7-24V 700mA 多颗LED驱动IC 规格书
T6327A 矿灯主付灯多电流可选固定式低压差是LED恒流驱动 规格书
T6329A 磷酸铁锂电池矿灯升压式LED驱动恒流IC 规格书
台湾易亨电子公司
台湾圆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T1325 8-bit Constant Current LED Sink Driver 规格书
AT1326 16-bit Constant Current LED Sink Driver 规格书
AT1313 Constant current LED driver 规格书
AT1312 Boost constant current LED driver 规格书
AT1314 Buck constant current LED driver 规格书
台湾晶锜科技公司
SCT2024 16位移位LED恒流驱动,适合目前LED大屏幕使用3-40mA 规格书
SCT2026 16位移位LED恒流驱动,适合目前LED大屏幕使用3-90mA 规格书
SCT2210 16位移位LED恒流驱动,适合LED大屏幕及插件护栏管使用3-120mA 规格书
SCT2110 8位移位LED恒流驱动IC,主要用于灯饰产品 规格书
SCT2512 12位移位护栏管专用IC,3路OE灰度可以单独调节 规格书
SCT2007 3路点光源驱动IC,可兼容MIB6010 规格书
天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P6742A 输入4.5-25V,输出8路小功率背光源升压驱动IC 规格书
FP6742 输入4.5-25V,输出6路小功率背光源升压驱动IC 规格书
FP6741 输入4.5-25V,输出10路小功率背光源升压驱动IC 规格书
FP6732
FP6700 高压驱动IC(类似HV9910) 规格书
FP6735 输入2.8-5.5升压驱动10pcs 25mA 规格书
台湾飞虹积体电路有限公司
台湾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MD733 3-40V电压输入,内置MOS管降压型驱动电流1A 规格书
SMD735 3-40V电压输入,降压型驱动电流700mA(可替代AMC7150) 规格书
SMD736 最高40V电压输入,内置MOS管降压型驱动电流3A 规格书
SMD802 市电直驱1A LED驱动IC(可替代HV9910) 规格书
SMD911 市电直驱IC,外置MOS LED隔离方案驱动IC 规格书
SMD912 市电隔离型直驱IC,外置MOS LED驱动IC 规格书
台湾茂达电子公司
APW7003
APW7008
APW7071
APW7005
日本部分:
东芝公司
TB62725 8位移位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TB62726AN/AF 16位全彩LED大屏幕 规格书
TB62726ANG/AFG 16位全彩LED大屏幕 规格书
TCA62746AFG/AFNG 16位全彩LED大屏幕 带断、短路侦测及温度保护 规格书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半导体社
MIP551 电压输入(80~280 VAC)输出电流0.5 A 多颗LED应用 规格书
MIP552 电压输入(80~280 VAC)输出电流1 A 多颗LED应用 规格书
美国部分:
IR 国际整流器公司
IRS2540 200V市电直驱1W多颗LED驱动IC,500mA 规格书
IRS2541 600V市电直驱1W多颗LED驱动IC,500mA 规格书
ON 安森美半导体
NCP5612 2通道泵式可PWM的白色LED驱动产品是LCD屏背光照明,操作模态 1 x 和 1.5 x 泵式驱动,87% 效率连同 0.2% 相配误差。 规格书
NCP5623 带I2C控制的三路输出RGB LED驱动器,完全支持RGB照明或白光LED背光,内置 ”渐进调光” 功能,能效高达94%的电荷泵,具备1x和2x两种工作模式,采用节省空间的极小型LLGA-12 2.0×2.0×0.5 mm封装 规格书
NCP3065, NCV3065 输出 1.5 A ,输入电压 3.0 V to 40 V, PWM灰度调节,为汽车应用设计 规格书
NCP5007 小型小体 2.7 to 5.5 V 升压驱动多颗LED,小屏背光及背光指示等应用 规格书
NCP5008,NCP5009 2.7 到 6.0 V 输入电压范围,从 Vbat 到 15 V 的输出电压,外设光敏电阻 规格书
NCP5010: Integrated Backlight LED Boost Drive 规格书
NCP5030: Buck-Boost Converter to Drive a Single LED from 1 Li-Ion or 3 Alkaline 规格书
NCP5604A, NCP5604BHigh Efficiency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NCP5603: High Efficiency Charge Pump Converter /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NCP5602: 2-Channel Charge Pump White LED Driver with I²C Control 规格书
NUD4001 AC−DC 输入 5.0 V, 12 V or 24 V.输出最大500mA,最简易型LED驱动IC 规格书
NUD4011 AC−DC 输入最大 120 V.输出最大70mA,最简易型多颗LED驱动IC 规格书
美国超科公司 (Supertex)
AT9933 专为汽车设计用高达70V功率驱动IC 规格书
CL6 输入12 V,24 V 或 48 V 的 100mA应用。 最大耐压电压 90 V 规格书
CL7 输入12 V,24 V 或 48 V 的 100mA应用。 可控制,最大耐压电压 90V 规格书
CL25 Simple 90V, 25mA, Temperature Compensated,Constant Current, LED 规格书
CL2 Simple 90V, 20mA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Constant Current LED 规格书
CL320 规格书
CL325 规格书
CL330 规格书
HV9921/22/23 85 to 264VAC or DC input voltage of 20 to 400V. 20/30/50mA 规格书
HV9925 Output Current to 50mA;Universal 85-264VAC Operation;Fixed OFF-Time Buck Converter;Internal 500V Power MOSFET 规格书
HV9903 Power efficiency of up to 85%;Drives up to 6 White LEDs;2.6V to 4.6V Supply;power stage can operate at 1.8V;Built-in Soft Start;DC and PWM Dimming Control 规格书
HV9910 高压大功率直驱LED恒流器件 规格书
HV9910B 高压大功率直驱LED恒流器件 HV9910升级改进版可以直接替代 规格书
HV9911 高压双向检测大功率直驱LED恒流IC 规格书
HV9912 规格书
HV9930 规格书
HV9931 高压双向检测大功率直驱LED恒流IC,可PWM灰度调节 规格书
HV9982 暂未上市
HV7800 LED保护IC 规格书
TI 美国德州仪器公司 屏幕驱动部分
TLC5904 8/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05 8/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11 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16/TLC5917 8通道LED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20 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21 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22 带有点校正的 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23 带有点校正的 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24 具有点校正功能和预充电 FET 的 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30 12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40 带有 EEprom 点校正与灰度 PWM 控制的 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41 带有点校正与灰度 PWM 控制的 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43 带有点校正与灰度 PWM 控制的 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45 带有点校正、灰度 PWM 控制和无延迟的 16 通道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LC5946 具有 6 位点校正功能的 16 通道 12 位 PWM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I 美国德州仪器公司 白光LED驱动器
TPS40210/11 4.5 V至52 V宽泛输入电压范围的非同步升压控制器 规格书
TPS60250 具有 I2C 接口的用于 7 个 WLED 的1.2A 高功率高效充电泵 规格书
TPS60251 具有 I2C 接口的用于 7 个 WLED 的1.2A 高功率高效充电泵 规格书
TPS60252 同步推进转换器I2C/可并立的接口白色驱动器 规格书
TPS6102* 可调节、1.5A 开关、96% 高效升压转换器,具有降压模式 规格书
TPS61040/41 用于 LCD 和白光 LED 的,输入1.8-6V出 28V 400mA 开关升压转换器 规格书
TPS61042 输入1.8-6V出30V 500mA 开关升压转换器,用于白光 LED 应用领域 规格书
TPS61043 升压PWM灰度可调恒流LED驱动 规格书
TPS61045 28V 85% 效率的升压转换器,用于 LCD 应用领域 规格书
TPS61055 具有 I2C 兼容接口的 1.2A 高功率白光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PS61058 具有 1.1A 开关的 高功率单个白光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PS61059 具有 1.5A 开关的高功率单个白光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TPS61060/TPS61061/TPS61062
具有白光 LED 亮度控制电源的 15V、400mA 开关,1MHz 升压转换器 规格书
TPS61080 具有集成功率二极管的 27V、500mA 开关、1.2MHz 升压转换器 规格书
TPS61081 具有集成功率二极管的 27V、500mA 开关、1.2MHz 升压转换器 规格书
TPS61140 具有OLED和LCD背光屏双重驱动的应用IC 规格书
TPS61141 具有OLED和LCD背光屏双重驱动的应用IC 规格书
TPS61150 使用单一控制双输出LED驱动背光源驱动IC 规格书
TPS61151 使用单一控制双输出LED驱动背光源驱动IC 规格书
TPS61150A使用单一控制双输出背光源驱动多大14颗LED能力的IC 规格书
TPS61160 PWM白光LED 2.7-18V升压500mA,最多6pcs LED 规格书
TPS61161 PWM白光LED 2.7-18V升压500mA,最多10pcs LED 规格书
TPS61165 PWM白光LED 3-18V升压1.2A,最多3pcs LED 规格书
TPS75103 LDO低压差背光源LED驱动IC 规格书
TPS75105 LDO低压差背光源LED驱动IC 规格书
TPS61180/1/2 5-24V输入多路25mA,最大10W LED背光驱动IC 规格书
美国美信集成产品公司 白光LED驱动器
MAX8678 白光LED在喇叭上整合应用IC 规格书
MAX1698,MAX1698A 便携式LCD屏背光源白光LED驱动应用IC 规格书
MAX1848 手机等小屏锂电池单色LED背光源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MAX1916 小体低压差式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MAX1910/MAX1912 锂电池1.5x/2x倍压式LED驱动器,最大120mA 规格书
MAX1570 锂电池1x/1.5x 倍压式LED驱动器,多路可PWM调光 规格书
MAX1984/MAX1985/MAX1986 白色LED超高效率恒流驱动 规格书
MAX1582/MAX1582Y 可编程升压型2段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MAX1553/MAX1554 高效率, 升压到40V为 2 到 10 白色LED的转换器驱动 规格书
MAX1573 白色泵式 1 x/1.5 x 驱动器,小体积QFN型封装 规格书
MAX1561/MAX1599 高效率,升压型转换器26V驱动2到6颗白色LED驱动 规格书
MAX1574 180mA,1x/2x倍压白色泵式驱动IC 3毫米x3毫米TDFN小封装 规格书
MAX1583 白色的引导照相机-闪光推进转换器 规格书
MAX1575 白色LED驱动1x/1.5x电荷泵式光源指示 规格书
MAX1576 480mA白色LED 1x/1.5x/2x电荷泵式从背光照亮到照相机闪光灯应用 规格书
MAX1578/MAX1579 TFT屏与LED背光整合驱动应用IC 规格书
MAX8595Z/MAX8596Z 高效率,2.6-5.5V升压型32V,25mA,2-8颗LED驱动应用 规格书
MAX1577Y/MAX1577Z 1.2 A 白色LED闪光灯应用IC 规格书
MAX8630W/MAX8630X 125mA 1x/1.5x电荷泵式为5颗白色LED小型TDFN封装 规格书
MAX8631X/Y LED电荷泵式1x/1.5x/2x 4毫米x 4毫米的二LDOs使QFN超薄封装 规格书
MAX8790 六线白色LED恒流驱动,适合笔记本等中尺寸LCD背光 规格书
MAX8607为 1.5A的1MHz PWM 推进转换器白色LED应用照相机闪光 规格书
MAX8647/MAX8648 超高效率电荷泵式6LED的/ RGB驱动应用,瘦小的QFN封装 规格书
美国美信集成产品公司 高亮度LED驱动器
MAX16800 高电压6.5-40V驱动35-350mA多颗LED应用驱动IC 规格书
MAX16801A/B PWM 控制器265VAC-85VAC 1A LED驱动器 规格书
MAX16802A/B PWM 控制器 10.8VDC-24VDC 1A LED驱动器 规格书
MAX16803 高压、外置MOS管大电流,提供PWM亮度调节和5V稳压器 规格书
MAX16804 高电压5.5V-40V,350mA驱动和 PWM 控制暗淡 规格书
MAX16805/MAX16806 EEPROM可设计的,高电压,350mA台灯等现场调光驱动应用 规格书
MAX16807/MAX16808 集成8通道LED驱动器,具有开关模式boost及SEPIC控制器 规格书
MAX16809/MAX16810 集成16通道LED驱动器,具有开关模式boost及SEPIC控制器 规格书
MAX16816 可编程开关模式LED驱动器,大电流升降压LED驱动IC 规格书
MAX16818 1.5 MHz,30A高效率LED恒流驱动 规格书
MAX16819/MAX16820 2MHz高光亮LED驱动和5000:1灰度等级调节 规格书
MAX16821 规格书
MAX16822 6.5-65V输入电压驱动1-15pcs 350mA恒流驱动器 规格书
MAX16823 高电压4.5-40V,3通道独立,5mA到70mA和外接BJT时可达到2A 规格书
MAX16824/MAX16825 3通道、高亮度LED (HB LED)驱动器,6.5V至28V输入电压 规格书
MAX16832 6.5-65V输入电压驱动1-15pcs 700mA恒流驱动器 规格书
MAX7302 低电压LED驱动器,提供闪烁控制、PWM调节、瞬变检测及电平转换 规格书
MAX16831 可配置为降压型(buck)、升压型(boost)或升/降压型(buck-boost)电流调节器,输入6V至76V大功率驱动恒流驱动 规格书
MAX16835 线性6.5-40V,350mA驱动器 规格书
MAX16836 线性6.5-40V,350mA驱动器 规格书
MAX17061 升压LED背光源阵列小电流驱动IC 规格书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新产品:
LM3509 带有双电流槽和与IC兼容亮度控制的白色LED和QLED显示器的高效升压器规格书
LM3401 输入4.5-35V外置MOS管最大3A 1-9LED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LM3402/04 针对高功率LED驱动器、6V至42V输入电压范围的0.5A/1.0A持续电流降压稳压器 规格书
LM3402HV/04HV 针对高功率LED驱动器、6V至75V输入电压范围的0.5A/1.0A持续电流降压稳压器 规格书
LM3405 用于LED驱动器500kHz/1.6MHz 1A、输入3-15V恒流降压稳压器 规格书
LM3405A 具备内部补偿的小型SOT23封装、1.6MHz、1A、输入3-22V恒流压降LED 规格书
LM5022 针对升压和SEPIC稳压器的60V低压侧控制器,允许控制外部MOSFET来为LED提供更高的电流。 规格书
LM2735 520kHz/1.6MHz - 有效使用空间的升压和SEPIC DC-DC稳压器 规格书
LM2754 具有超时保护功能的800mA 开关电容Flash LED驱动器 规格书
LM2755 具备I2C兼容接口的微型SMD封装 PowerWise®电荷泵LED 控制器
LM2756 具备32调光指数级的微型SMD封装多重显示无电感器LED驱动器
LM2757 具备停机高阻抗输出的PowerWise® 开关式电容器升压稳压器
LM27965 具有I2C兼容亮度控制功能的双显示器白光LED驱动器 规格书
LM27966 带有I2C兼容接口的白光LED驱动器 规格书
LM2727/ LM2737 频道的 FET 同步的为低输出电压顽强反抗调整者控制器 规格书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白色LED低功率驱动部分
LM3519 高的频率推进白色LED用高速的 PWM 光亮控制驱动IC 规格书
LM2731 SOT23 小封装小功率LED驱动应用 规格书
LM2733 SOT23 小封装5V升压到12-30V,120-300mA 规格书
LM2623 8-14V 转换成输出电压在1.24-14V之间,达到 90% 的效率 规格书
LM3557 为白色LED2.7V-7.5V的递升转换器,多大5颗LED小体积背光指示 规格书
LM3502 2.5-5.5V升压到16-44V,多达4-10颗LED小体积背光指示 规格书
LM2751 2 X,1.5 X 电容器式倍压白色LED的引导驱动IC 规格书
LM3590 系列小功率白色LED简单驱动,降压型 规格书
LM2707 系列小功率白色LED简单驱动,升压型 规格书
LM3508 2.7Vto5.5V 升压17.5V 驱动4个白色LED达到 30mA 应用IC 规格书
LM2793 白色的低噪音引2.5-5.5V,1.5倍压双重的功能光亮控制IC 规格书
LM2792 接受输入电压从3.0V到5.8V的范围和维持持续的电容器类光亮控制 规格书
LM2791 受输入电压从3V到5.8V的范围和维持持续的36mA由外部的固定电阻决定,的电容器类光亮控制 规格书
LM2705 直流的升压式150mA的直流转换器 规格书
LM2703 直流的升压式350mA的直流转换器 规格书
LM3501 同时的递升直流/ 直流转换器为白色LED的驱动 规格书
LM2794/LM2795 多路驱动补给的电容器类比和 PWM 灰度控制 规格书
LM27953 白色LED四路的和 3/2 x转变了电容器推进式驱动 规格书
LM27965 具有I2C兼容亮度控制功能的双显示器白光LED驱动器
LM27966 带有I2C兼容接口的白光LED驱动器
LM3431 具备集成式升压控制器的3-信道恒流LED驱动器
LM3410 525kHz/1.6MHz 的恒流升压及 SEPIC LED 驱动器
LM3509 针对带有双电流槽和与IC兼容亮度控制的白色LED和QLED显示器的高效升压器
LM3570 低的噪音白色LED,应用与手持式设备多路控制多颗LED背光指示 规格书
LM3595 平行的白色LED驱动应用 规格书
LM2704 2.2-7V升压20V,550mA,SOT小封装LED驱动 规格书
LM2750 低的噪音转变了电容器小功率升压驱动 规格书
LM2756 有I2C 的独立控制的,多按键区域背光指示应用IC 规格书
LM2796 双重的 3/2 x 的白色LED驱动电容器式应用IC 规格书
LM27964 有I2C 的独立控制的,多按键区域背光指示应用IC 规格书
LM2754 带有超时保护功能的800mA开关电容器Flash LED驱动器 规格书
LM3551/LM3552 1A白色用闪光灯驱动应用 规格书
LM3553 1.2A白色用闪光灯驱动应用 规格书
LM3224 直流的递升 PWM 的 615 KHz/1.25 MHz/直流转换器 规格书
LM4510 具备真正停机隔离的PowerWise® 同步升压DC/DC 转换器
LM4970 声音同步化LED驱动器IC适合任何颜色 规格书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照明管理单元(LMU)
LP3943 RGB/白色/ 蓝色 16通道引导的LED驱动器 规格书
LP3944 RGB/白色/ 蓝色 8 通道引导的LED驱动器 规格书
LP5520 RGB背光LED驱动器 规格书
LP5521 可编程的三通道LED 驱动器 规格书
LP5522 可编程的LED驱动器 规格书
LP3958 高电压推进的照明管理转换器LED应用IC 规格书
LP5526 高的电压推进的照明管理可达到150mA序列闪光的驱动IC 规格书
LP3936 为六白色的照明管理系统引导和一 RGB 或闪光引导 规格书
LP3931 双路的 RGB 用高亮度驱动DC-DC转换器 规格书
LP3933 为六白色的照明管理系统应用和二 RGB 或闪光应用IC 规格书
LP3954 电话LED指示包括展览背光、RGB、按键区和照相机闪光等应用 规格书
LP3950 颜色用声音的同步装置引导LED驱动 规格书
LP3952 6个通道的颜色用声音的同步引导驱动应用IC 规格书
LP39542 多路LED背光管理IC 规格书
LP55281 四路RGB驱动器 规格书
LP5527 为照相机闪光的极小驱动和4以I2C应用Programmability,连接性测试和声音 规格书
LP55271 为照相机闪光的极小驱动和4以I2C应用Programmability,连接性测试和声音规格书
美国凌特公司 白光背光及背光指示部分:
LT1618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 1.4MHz 升压型 DC/DC 转换器准确的输入/ 输出电流控制:在整个温度范围内的准确度达 ±5%;准确的输出电压控制:±1%;宽 VIN 范围:1.6V 至 18V 输出最大36V/1.5A 电流 规格书
LT3591 白色LED用3x2mmDFN小体封装升压10颗LED背光应用 规格书
LTC3208 高电流软件可配置型多显示屏 LED 控制器1x/1.5x/2x 充电泵可提供高达 95% 的效率;高达 1A 的总输出电流;17 个电流源可用作主 (MAIN)、副 (SUB)、RGB、相机 (CAM) 和辅助 (AUX) LED 驱动器;可采用二线式 I2C™ 接口来设置 LED 接通/关断、亮度等级和显示屏配置;采用跨接电容器边缘速率控制的低噪声恒定频率操作;自动充电泵模式切换;内部软起动功能限制了启动和模式切换期间的涌入电流;开路/短路 LED 保护;短路/热保护 规格书
LT3465 专为采用2 至 4 个白光 LED 和单节锂离子电池输入的彩色显示,背光源应用而优化。白光 LED 驱动器是外形小巧和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 (如蜂窝电话、PDA 和数码相机) 中背光源电路的理想选择 规格书
LT3466 内部肖特基二极管,2.7-24V宽电压输入2路输出可不对称驱动多达20颗LED 规格书
LT3471 双通道1.3A、1.2MHz升压/降压转换器,应用于有机LED电源、数码相机等 规格书
LTC3204-3.3/LTC3204B-3.3 - Low Noise Regulated Charge Pump in 2 × 2 DFN
LTC3204-5/LTC3204B-5 - 2 x 2 DFN 封装的低噪声稳压充电泵
LTC3240 - 3.3V/2.5V 升压/降压型充电泵 DC/DC 转换器 规格书
美国凌特公司 全彩背光部分:
LT3496 真实彩色 PWMTM 灰度调节3000:1,3通道8颗LED 500mA 规格书
LT3474 PWM 提供了恒定彩色和 400:1 的调光范围宽输入范围:4V 至 36V 高达 1A 的 LED 电流 200kHz 至 2MHz 的可调开关频率LED 电流的可调控制,集成升压二极管,可在 35mA 至 1A 的宽范围内维持高输出电流准确度,LED 开路和短路保护 规格书
LT3475 恒定彩色和 3000:1 的调光范围 宽输入范围,4V 至 36V 工作电压,最大值为 40V LED 电流的准确和可调控制 (50mA 至 1.5A) 规格书
LT3476 高电流四通道输出 LED 驱动器PWM调光可提供高达 5000:1 的调光比,采用高压侧检测的LED 电流调节 VADJ 引脚可在 10mV 至 120mV 的范围内准确地设定 LED 电流检测门限 具1.5A、36V 内部 NPN 开关的 4 个独立驱动器 信道 频率调节引脚,200kHz 至 2MHz 高效率转换,高达 96% 开路 LED 保护 低静态电流,在运行模式中为 22mA,宽 VIN 范围:2.8V 至 16V 规格书
LT3486 双1.3A白光LED升压型转换器可驱动16个100mA LED及具有1000:1 调光比 规格书
LT3003 3-Channel LED Ballaster with PWM3% LED Current Matching Up to 350mA Continuous Current per LED String,Up to 3000:1 True Color PWMTM Dimming Range,PWM Input Disconnects LED Strings,Can Operate in Buck, Boost and Buck-Boost Modes,Wide Input Range: 3V to 40V,Overtemperature Outputs 规格书
LTC3783 PWM LED 驱动器及升压、反激和 SEPIC 型控制器PWM提供了恒定的彩色和 3000:1 的调光比,用于实现高功率 LED 的 PWM 调光控制的全集成化负载 FET 驱动器,从模拟输入进行 100:1 的调光,宽 FB 电压范围:0V 至 1.23V 恒定电流或恒定电压调节,低停机电流:IQ = 20µA 精度为 1% 的 1.23V 内部电压基准,具有 100mV 迟滞的 2% RUN 引脚门限 可利用一个外部电阻器来设置工作频率 (范围为 20kHz 至 1MHz) 规格书
美国凌特公司 大电流驱动及LED闪光灯部分:
LTC3490 单节电池提供 350mA 的 LED 驱动器350mA 恒定电流输出;符合 2.8V 至 4V 输出;单节或两节 NiMH 或碱性电池输入同步整流:效率高达 90%;固定工作频率:1.3MHz 规格书
LTC3452 同步降压-升压型主/相机白光 LED 驱动器高效率:在整个锂离子电池范围内 ≥85%;宽 VIN 范围:2.7V 至 5.5V;独立主/相机电流控制;高达 425mA 的连续输出电流 ;内部软起动;开路/短路LED保护;PWM亮度控制;LED电流匹配误差通常<2.5% 规格书
LTC3453 具90%效率、可提供高达500mA电流的同步降压-升压大功率白光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LTC3454 1A 同步降压-升压型高电流 LED 驱动器高效率;在手电筒模式中的典型值 > 90%,在闪光灯模式中 > 80%;宽 VIN 范围:2.7V 至 5.5V ;高达 1A 的连续输出电流 ;3.5% 的 LED 电流设置准确度;内部软起动 规格书
LTC3218 400mA Single Wire Camera LED Charge Pump 1x or 2x Boost Mode 规格书
LTC3214 500mA Camera LED Charge Pump 1x, 1.5x or 2x Boost Modes 规格书
LTC3217 600mA 低噪声多 LED 相机照明灯充电泵充电泵提供了高效率和自动模式切换;多模式运作:1x、1.5x、2x;4 个低压降 LED 输出 规格书
LTC3215 700mA 低噪声高电流 LED 充电泵1x, 1.5x or 2x Boost Modes with Automatic Mode 规格书
LTC3216 - 1A Low Noise High Current LED Charge Pump with Independent Torch/Flash Current Control 1x, 1.5x or 2x Boost Modes with Automatic Mode Switching 规格书
LT3477 具有双通道轨至轨 电流检测功能的 3A、DC/DC 转换器双通道 100mV 轨至轨电流检测放大器;宽输入电压范围:2.5V 至 25V;3A、42V 内部开关;高效功率转换:效率高达 91%;能够以降压、降压-升压或升压模式来驱动 LED;利用外部电阻器来设定频率:200kHz 至 3.5MHz;可编程软起动。 规格书
LT3478 4.5 A 单通道 PWM 灰度调节升压700mA-15W驱动IC 规格书
LT3479具有软起动和涌入电流保护功能的2.5-24V输出42V、3A、全功能DC/DC转换器 规格书
LT1618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 1.4MHz 升压型 DC/DC 转换器 规格书
飞兆半导体公司
FAN5611/12/13/14 PDA/MP3等低端LED背光源应用IC 规格书
FAN5617 1X, 1.5X, and 2X锂电池倍压LED背光源驱动IC 规格书
FAN5616 泵式可PWM调节灰度背光源驱动IC 规格书
FAN5607 1X, 1.5X, and 2X Mode 4*30mA(120mA) 规格书
FAN5608 2.7-5V升压恒流驱动小屏背光源IC 多达16颗LED 规格书
FAN5609 三态泵式背光源驱动(4×20mA) 80mA PDA、DSC、MP3 Players 规格书
FAN5610 低压差<350mV 锂电池小屏背光源恒流IC 规格书
ADI 美国模拟器件公司
AD8240 汽车LED转向灯应用IC 规格书
ADM8843 电荷泵式LCD小屏LED背光源 规格书
ADM8845 1 x,1.5 x 或 2 x 泵式背光源驱动IC 规格书
ADP1653 专门用于蜂窝照相手机闪光灯应用IC 规格书
美国 SIPEX 公司
SP6682 为白色LED配置的高效电荷泵调节器 规格书
SP6683 平行结构配置的高功率LED驱动器 规格书
SP6685 用于照相机闪光灯的电荷泵LED驱动器 规格书
SP6686 400mA降压/升压电荷泵LED驱动器 规格书
SP7680 多通道并行背光源 规格书
美国PI ( Power Integrations)公司
LNK306DN 为3W-LED参考设计,隔离的驱动应用 工程原型报告
LNK306DN Halogen Light Bulb Retrofit (3 W - 12 V, 300 mA) 规格书
TNY279P 无源PFC LED照明供电 规格书
LNK302P 0.5 W通用型降压-升压式LED驱动器 规格书
0.5W Non-Isolated Buck-Boost Converter using the LNK302P 设计范例报告
TOP246F 1.25 W非隔离LED驱动器 规格书
TOP246F 单级PFC LED镇流器 规格书
TOP245 通用输入、24 WLED镇流器 设计范例报告
美国PI ( Power Integrations)公司 数据手册
TNY375-380 输入电压85-265VAC,输出3.3V, 5.0V, 12 V, -12V,输出功率7.5W 数据手册
LNK302/304-306 输入电压85-265 VAC,输出 12 V,输出功率3W 数据手册
PKS603-607 输入电压90-265 VAC,输出 30 V,输出功率32W 数据手册
TNY274-280 输入电压85-265 VAC,输出 12 V,输出功率12W 数据手册
LNK362-364 输入电压85-265 VAC,输出 6.2 V,输出功率2W 数据手册
DPA422-426 输入电压33-57 VAC,输出 3.3 V,输出功率6.6W 数据手册
LNK562-564 输入电压85-265 VAC,输出 7.7 V,输出功率1.6W 数据手册
LNK520 输入电压85-265 VAC, 输出 5.5 V,输出功率2.75W 数据手册
LNK302/304-306 输入电压85-265 VAC,输出 12 V,输出功率1.44W 数据手册
TOP242-250 输入电压85-265 VAC,输出 12 V,输出功率30W 数据手册
美国PI ( Power Integrations)公司 IC 产品系列参考
LinkSwitch®-TN 降压式,最高 360 mA,电容降压方式的高效率替换方案,所需外围元件极少。
TinySwitch®-III 反激式,最高达28.5W,导通时间延长特性及严格的I2f参数降低了输入电容的大小;同时降低了输入电容、变压器及过压保护电路的成本。
TOPSwitch®-GX 反激式,最高 290W,扩大了功率范围,并具备UV检测、OV关断保护、外部编程电流限流和远程开/关功能。
美国加州Zywyn 公司 (美商齐荣) 小屏背光部分
D1937 输入电压+2.4V to +6.0V,LED 3 to 6颗,电流20~30 mA,封装5-SOT23/6-SC70
D1637 输入电压+2.6V to +6.0V,LCD +Bias,电流30~40 mA,封装5-SOT23,
D1615 输入电压+2.5V to +4.2V,LCD/OLED +Bias,电流20 mA,封装5-TSOT23,
D3200 输入电压+2.7Vto+5.0V,LED4to5 颗,电流100 mA,封装-TSOT23/8-MSOP
D3210 输入电压+2.7V to +5.0V,LED 6 to 8颗,电流200 mA ,封装-TSOT23/8-MSOP
ZD3202 输入电压+2.7V to +4.5V, LED 4 to 6颗,电流125 mA,封装0-MSOP
ZD3203 输入电压+2.9V to +5.0V,1 HP WLED,电流300 mA,封装10-MSOP
D3205 输入电压+2.9V to +5.0V,1 HP WLED,电流500 mA,封装10-MSOP
D3213 输入电压+2.9V to +5.0V,1 HP WLED,电流600 mA,封装10-MSOP
D3215 输入电压+2.9v to +5.0v,1 HP WLED,电流800 mA,1封装0-DFN 3x3
美国加州Zywyn 公司 (美商齐荣) 大尺寸嵌入式背光部分
ZD3313 Inductorless,No-Charge-Pump,输入电压+4.5V to +28V ,LED 1~28颗, 4-Channel @50mA/Ch,
ZD3315 Inductorless,No-Charge-Pump,输入电压+4.5V to +28V ,LED 1~28颗, 4-Channel @150mA/Ch
ZD3316 Inductorless,No-Charge-Pump,输入电压+4.5V to +28V,LED 1~48颗,4-Channel @50mA/Ch
ZD1670 Step-Up LED Controller with 6-Channel Current Sink, with Auxiliary Gate Drive, 1 EN, 1 RSET and OVP ,输入电压+3.3V to +26.5V,LED ~70颗, 6-Channel @50mA/Ch
ZD1673 Step-Up LED Controller with 6-Channel Current Sink, with Auxiliary Gate Drive, 1 EN, 1 RSET and OVP,+3.3V to,LED ~70颗, 3-Channel
ZD1680 Step-Up LED Controller with 6-Channel Current Sink, with Auxiliary Gate Drive, 6 ENs,1 RSET and OVP, 输入电压+3.3V to +26.5V,LED ~70颗,12W 6-Ch @50mA/ Ch
ZD1681 Step-Up LED Controller with 6-Channel Current Sink, with Auxiliary Gate Drive, 6 ENs, 6 RSETs and OVP,输入电压+5V to +26.5V,LED ~70颗,36W 6-Ch @150mA/ Ch
美国加州Zywyn 公司 (美商齐荣) 工业照明部分
ZD831 TransformerFree AC-DC LED Driver,85VAC~120VAC,~50 颗LED, 30mA
ZD832 TransformerFree AC-DC LED Driver,85VAC~240VAC,~100颗LED,30mA
ZD850 High Power AC-DC LED Driver,4V~16VAC or 5V~27VDC, 1~5颗LED,0mA~1.5A
ZD860 AC-DC LED Driver,4V~40V VAC or VDC,Up to 12颗LED,Up to 1.5A
美国灿瑞科技公司
OCP8110 低压差固定式350mA恒流驱动 规格书
OCP8120 4-40V输入,驱动3*1W或1*3W大功率LED恒流驱动IC 规格书
美商茂力公司(MPS)
EV6001DN-00D 规格书
EV1529DR-00A 规格书
MP1529 Fixed Frequency Step-Up Converter LCD Backlight Plus Flash 规格书
EV0035 6 White LEDs, 20mA Precision WLED Driver Evaluation Board 规格书
MP1518 Fixed Frequency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MP3204 1.3MHz Fixed Frequency 5 White LED Driver with Open LED Protection 规格书
MP3205 1.3MHz Fixed Frequency 5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MP1519 1x, 1.5x, 2x High Efficiency Charge Pump 4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EV1518DG-00A Fixed Frequency WLED Driver Evaluation Board 规格书
MP1519L 1x, 1.5x, 2x High Efficiency Charge Pump 3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EV0042 1x, 1.5x, 2x High Efficiency Charge Pump 4 White LED Driver Evaluation Board
EV0043 (MP1517) 3A, 25V, 1.1MHz Step-Up Converter for WLED Applications 规格书
MP3011 1x, 1.5x, 2x High Efficiency Charge Pump 2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EV0022 (MP1522) Precision 6 White LED Driver Evaluation Board 规格书
EV3011DQ-00A 1x, 1.5x, 2x High Efficiency Charge Pump 2 White LED Driver Evaluation d 规格书
EV1519DQL-00A 1x, 1.5x, 2x High Efficiency Charge Pump 3 White LED Driver Evaluation Board 规格书
EV3205DJ-00A 1.3MHz Fixed Frequency 5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EV3204DJ-00A Fixed Frequency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EV0056 Fixed Frequency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EV1528DQ-00A 9 Lamp, 20mA Preciscion WLED Driver Evaluation Board 规格书
EV0062 (MP1541) 1.3MHz Low Power LED Torch/Flash Driver 规格书
MP1517 3A, 25V, 1.1MHz Step-Up Converter 规格书
MP2359 1.2A, 24V, 1.4MHz Step-Down Converter in a TSOT23-6 规格书
MP1528 9 Lamp, 36V Precision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EV1527DR-02A 1.3MHz Low Power LED Torch/Flash Driver 规格书
MP1521 High Efficiency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EV0059 MP1567: Buck Boost Lumileds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EV0021 MP1521 High Efficiency White LED Driver 规格书
美国CATALYST
CAT3604V 4路输出30mA倍压低压驱动IC 规格书
CAT32 锂电池升压4颗LED,40mA电流应用 规格书
CAT327 3-5V升压4颗LED,40mA电流应用 规格书
CAT310 10位移位寄存器 规格书
CAT3603 小体倍压锂电池升压小功率驱动IC 规格书
CAT3612 手机闪光灯倍压驱动IC 规格书
CAT3612 并联背光倍压小功率驱动IC 规格书
CAT3606 并联背双区域光倍压小功率驱动IC 规格书
CAT3616 并联背双区域光倍压小功率驱动IC 规格书
CAT3626 并联背三区域光倍压小功率驱动IC 规格书
CAT3636 并联背三区域光倍压小功率驱动IC 规格书
CAT3643 并联背光倍压小功率驱动IC 规格书
CAT3644 并联背光倍压小功率驱动IC 规格书
CAT4008 8位LED移位驱动IC 规格书
CAT4016 16位LED移位驱动IC 规格书
CAT4134 双路250mA多颗LED驱动IC 规格书
CAT4137 2.5-5.5V高升压小功率升压IC 规格书
CAT4139 5V升压200mA升压驱动IC 规格书
CAT4201 12-24V降压驱动500mA 6颗LED驱动IC 规格书
CAT4237 3-4.2V升压6-8颗LED,40mA最大驱动 规格书
CAT4238 5V升压38V,小功率LED应用IC 规格书
CAT4240 8-16V升压38V,750mA LED应用IC 规格书
欧洲英国IXYS半导体公司
美国迈瑞半导体公司
欧洲部分:
德国英飞凌
TLE 4240-2/3 M 45V输入50mA多颗LED驱动应用IC 规格书
奥地利微电子
AS3691 4路400mA线性恒流PWM可调驱动IC,主要用于大尺寸背光源及全彩灯饰规格书
NXP 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I²C LED 显示控制
PCA9530 - 2-bit I2C LED dimmer 256级 规格书
PCA9531 - 8-bit I2C-bus LED dimmer 规格书
PCA9532 - 16-bit I2C LED dimmer 规格书
PCA9533 - 4-bit I2C LED dimmer 规格书
PCA9550 - 2-bit I2C LED driver with programmable blink rates 规格书
PCA9551 - 8-bit I2C-bus LED driver with programmable blink rates 规格书
PCA9552 - 16-bit I2C-bus LED driver with programmable blink rates 规格书
PCA9553 - 4-bit I2C-bus LED driver with programmable blink rates 规格书
PCA9633 - 4-bit Fm+ I2C-bus LED driver 规格书
PCA9634 - 8-bit Fm I2C-bus LED driver 规格书
PCA9635 - 16-bit Fm I2C-bus LED driver 规格书
SAA1064 - 4-digit LED-driver with I2C-bus interface 规格书
NXP 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 高功率系统用 SMPS 芯片
TEA152X_FAM_2 符合全球 AC(80V到276V)可达到30 W 的LED隔离设计 规格书
ST 意法半导体公司 显示器驱动器
M5450, M5451 35 位移位恒流驱动,应用LED屏幕和数码管等产品设计 规格书
M5480 24 位移位恒流驱动,应用LED屏幕和数码管等产品设计 规格书
M5481 15 位移位恒流驱动,应用LED屏幕和数码管等产品设计 规格书
M5482 16 位移位恒流驱动,应用LED屏幕和数码管等产品设计 规格书
英国Zetex(捷特科)公司
ZXLB1600 LED/OLED升压偏置,输入电压1.6 - 5.5V,输出电压28V,驱动电流350Ma 规格书
ZXLD1100 LED升压驱动器,输入电压2.5 - 5.5V,输出电压28V(max),350mA 规格书
ZXLD1101 LED升压驱动器,输入电压2.5 - 5.5V,输出电压28V(max),350mA 规格书
ZXLD1350 7V-30V输入,350mA LED驱动器,内置开关 规格书
ZXLD1360 7V-30V输入,1A LED驱动器,内置开关 规格书
ZXLD1360 6V至60V的输入,效率95%,最多16个高功率LED,电流 1A 规格书
ZXLD1575 x1/x1.5充电泵6通道驱动器,输入电压2.7至5.5V,输出电压5.5V,电流120MA 规格书
ZXLD1937 LED升压驱动器,输入电压2.5 - 5.5V,输出电压28V(max),驱动电流350 mA规格书
ZXSC300 LED升压/降压驱动器,输入电压0.8 - 8.0V, ,外置开关 规格书
ZXSC310 LED升压/降压驱动器,输入电压0.8 - 8.0V, 外置开关 规格书
ZXSC400 LED升压驱动器,输入电压1.8 - 8.0V, 外置开关 规格书
ZXSC440 相机闪光灯驱动器,输入电压1.8 - 8.0V, 外置开关 规格书
ZXLD1321 在1V至12V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提供1A的LED电流 规格书
ZXLD1322 降压/升压式驱动器,可在2.5V 至15V输入电压范围内提供700mA电流规格书
国内部分:
杭州士兰微电子有限公司
SB16726 16位恒流驱动全彩屏幕IC 规格书
SC16722 可级连、大电流输出的专用LED驱动电路 规格书
SB42351 350mA低压差白光固定式LED驱动芯片 规格书
SB42510 PWM控制、1A白光LED恒流芯片 规格书
CSB42511AZ 6-25V输入1A电流驱动IC 规格书
深圳泉芯电子技木有限公司
QX2703 小体升压背光源指示 规格书
QX7135 固定式低压差10-400mA恒流驱动 规格书
QX7136 固定式低压差10-400mA恒流驱动 规格书
QX9910 大功率20MA-2A,2.5V-220V直驱恒流IC 规格书
QX9920 2.5V-220V可编程LED 驱动电流,编程范围为10mA到1A 规格书
QX62726 LED大屏幕16位移位恒流驱动 规格书
深圳光华源科技有限公司
HA22004P 用于串联LED供电中, LED串联个数最多可达到110个, 输入电压 85V~240V,恒定电流值可预设。 规格书
深圳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SM16126B 16位恒流移位寄存器,应用于LED屏幕及灯饰产品 规格书
深圳市彩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LPD6803 灯光驱动芯片,可级联设计,PWM灰度调节和恒流模式选择 规格书
华润矽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PT4101 白光LED驱动用升压DC/DC转换器 规格书
PT4102 白光LED驱动用升压DC/DC转换器 规格书
PT4105 5-18V 输入电压下驱动白光LED,可驱动单颗350-700Maled 规格书
PT4106 宽输入电压范围、大功率白光LED驱动器 规格书
PT4107 通用高亮度LED驱动控制器 规格书
PT4108 升压高亮度 LED 驱动器 规格书
PT4302 双路并联1*/1.5*自调整式电荷泵白光LED驱动器 规格书
PT4301,PT4303 1*/1.5*自调整式电荷泵白光LED驱动器 规格书
PT4401,PT4402 适用于锂电池的白/蓝光LED驱动器 规格书
PT4403 低压差350mA电流调整器 规格书
深圳市安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UCT4390 驱动LED电流20mA to 2A,输入 2.5V to 450V 规格书
UCT41XX 1W低压差恒流驱动 规格书
UCT4150
UCT4403
LED屏幕配套部分逻辑IC,飞利浦些列 :
74HC595D 逻辑8位移位寄存器 规格书
74HC245D 3态8总线收发器 规格书
74HC138D 3-8线译码器、多路转换 规格书
74HC164D 8位移位寄存器(串进并出) 规格书
74HC04D 逻辑6非门 规格书
74HC08D 逻辑6非门驱动器 规格书
74HC244D 8缓冲/线驱动/线接收(3态) 规格书
LED 驱动配套部分 MOS管:
MT4953 台湾茂钿 规格书
APM4953 台湾茂达 规格书
GE4953 深圳捷托 规格书
SD4953 台湾纶阳 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