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H桥电路看看能不能驱动

楼主:
(图片)

网友:
交叉打开,应当可以用.
请教右上角做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想两个选一个电路,左边是用P沟道,右边是N沟道

网友:
图看的不是很清楚。
应该可以驱动的。要注意N 、P配对配合。
在打开与关闭时要注意留有死区。要不然管子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目的是让1和4一直通,不是用PWM来控制。或者2、3一直通,他们之间间隔15分钟以上

网友:
你这不是用来控制电机的的吗????

就是说1、4断开后,2、3不能立即通,要不然会因为驱动管子的速度问题造成短时间的短路。以前他们用L298来控制步进电机时,就会出现那个驱动芯片很烫的问题。L298的内部电路跟这差不多,出现驱动芯片过热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步进切换时留个死区。

网友:
回复 网友B:

H桥是驱动电机的,我是拿来设计一个正反方向(转换开关),就是1,4导通为正,也就是我设计的制冷片制冷,2,3导通,为反,制热。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测试发现不管M1是高,还是低电平,Q1都导通,但是Q4都部导通。把U1的5V去掉,Q1还是导通。不通电时N管2,3脚不通。说明没有导通。

网友:
今天做了测试,发现不少问题,Q1不管什么情况都导通(去掉U1的5V,和Q2的48V也去掉了),Q4怎么都不导通,发现U4下拉5K电阻上电压(在M4空的情况下为2.0V,M4低的情况下为2.8V)。1.2K电阻改为5K.

网友:
把光耦拆掉后再试看看,直接用跳线短接试。

这样可以测试到底是光耦的问题还是管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