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路不能能工作 找问题

楼主:
(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设计要求是1、4一直导通,制冷片制冷,如果用自举电路不行,左边使用P沟道,右边N沟道,看那个合适就用那边。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
回复楼上

请把你的原理图弄清楚一点,好模糊,无法看清,所以无法参与分析!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贴上了,今天做了测试,发现不少问题,Q1不管什么情况都导通(去掉U1的5V,和Q2的48V也去掉了),Q4怎么都不导通,发现U4下拉5K电阻上电压(在M4空的情况下为2.0V,M4低的情况下为2.8V)。1.2K电阻改为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