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问题了,LED驱动FSEZ1317:3×1W的高温时候电流降低

楼主:
LED驱动FSEZ1317:3×1W的高温时候电流降低

常温85-265一点问题没有,从高压到低压都是340ma;高温65度时就降到300ma;有人说是高温磁饱和了;

不过总该有别的方法解决一下吧,我空载输出11V,加一个4.3K放电电阻;是不是降低一点

空载电压会改变点恒流恒压模式的转变过程;不可能加大变压器了;

有什么办法解决的

网友:
据说可能是前级电容高温,容量降低;或者磁饱和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