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Power PCB)与Protel 哪个好?

楼主:
AD6(protel)与PADS基本功能比较
一、 原理图部分

1、 库
⑴ DxDesigner 的原理图库与PCB的库是相互独立的,而且每个原理图符号库都是一个文件,很难实现统一管理;AD6可以使用集成库来统一管理,不仅是原理图符号库与PCB封装库,还能把混合电路仿真库、信号完整性分析模型库以及3D模型库一起实现统一管理。

⑵ DxDesigner 在建库时有建立向导,可以引导使用者迅速建立元器件符号库,在向导中可以从Office文档中拷贝器件的Database,从而一次性完成管脚的输入;AD6虽然没有向导功能,但是可以使用smart grid paste/insert功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⑶ DxDesigner在做Fracture符号库时必须添加关联属性,而且在调用时选择不方便,尤其在放到原理图上以后不方便换,AD6在做Fracture符号库很方便只要选择Add part就可,而且符号库放到原理图上以后非常方便更换。

⑷ DxDesigner只能实现与ODBC数据库的关联,不能创建真正的数据库,而AD6两者都可以。

2、 原理图编辑
⑴ DxDesigner和AD6 都支持层次化原理图设计,但是DxDesigner 不支持多通道设计,在DxDesigner里面必须使用拷贝复制功能来实现多路设计,而AD6只需添加Repeat属性即可。

⑵ DxDesigner在设计界面下没有查找功能,只能到数据表格中去查找 ,查找后批量修改比较麻烦,AD6 可以通过find similar 功能灵活实现全局查找,而且修改不同的参数也非常方便。

⑶ AD6中有Snippets摘录功能,实现同一项目及不同项目的拷贝复用,DxDesigner同一项目中只能使用简单的复制,不同项目中只能对整张原理图进行复用。

⑷ AD6 中支持器件的管脚交换、与FPGA设计的链接(如原理图器件的管脚定义可以直接来源于FPGA器件商的引脚约束文件),DxDesigner必须使用中间工具IO Designer来完成与FPGA器件的引脚约束文件的同步。

⑸ AD6支持Smart Paste功能,可以对文本、网络标号、端口号、注释等拷贝后进行相互间的转换,这也是AD6独有的特点,DxDesigner 是无法实现的。

⑹ AD6的快捷菜单、快捷键都是用户可自定义的,而且非常简单,DxDesigner里面的快捷键必须通过修改安装文件才能实现,快捷菜单不能进行自定义。

⑺ AD6中的混合电路仿真功能比较强大,支持XSPICE/PSPICE仿真模型,仿真类型有:直流工作点分析、瞬态/傅立叶分析、直流扫描分析、交流小信号分析、噪声分析、直流传输函数分析、温度扫描分析、参数扫描、蒙特卡罗分析,而且使用的集成库中包含各种模型,这样使用同一原理图即可以仿真又可以做 PCB设计,DxDesigner现在使用的DxSim仿真器是原来的Analog Design, 库文件比较少,仿真类型不多,还很难实现PCB和仿真使用同一原理图。

⑻ AD6中可以实现两个设计的比较,DxDesigner 不能实现,只能到PCB中去比较两个网表。

⑼ DxDesigner在输出BOM材料清单时,虽然通过变量派生模块可以输出Excel、HTML等格式,但是输出属性项没有选择性,AD6在格式上灵活多样,在输出属性项方面更是灵活选择,可以从数据库中选择,也可以从PCB中选择。

⑽ DxDesigner中可以实现元器件的Scale(缩放)和输出EDIF格式的导入导出,AD6目前还不支持此类功能。

二、 PCB部分

1、 库
⑴ AD6中有IPC标准封装库向导,支持BGA、CFP、QCFP、PLCC、CHIP、SOIC、SOT23、SOP等多种标准类型,PADS中只有DIP、SOP、BGA等少数几种不是IPC标准的封装向导。

⑵ AD6中器件的焊盘形状支持多边形,过孔也支持正方形,而PADS中都不支持,只能通过不正规的方法来实现。

2、 PCB设计
⑴ AD6中能在焊盘和走线铜皮上显示网络名称,PADS 最新版本(PADS2007)也只能在焊盘上显示器件的管脚名称。

⑵ AD6中支持在PCB上单独放置过孔、焊盘,而且过孔和焊盘可以随意编辑,而PADS中不支持放置焊盘,过孔也只有在选择好网络后才能放置与所选网络相连的过孔。

⑶ AD6中有统一的封装管理器对当前PCB中所用到的封装进行统一管理、编辑、修改,PADS中只能单独或同类型的一起修改。AD6 同样可以使用find familiar功能进行选择性查找和修改,PADS中没有此功能。

⑷ AD6中有统一的敷铜管理,对设计中的敷铜区域进行统一管理,PADS中没有这种管理,但是它在Plane层上支持正片,并且能自动分割。

⑸ AD6中能实现和FPGA设计的同步和正反标注,PADS中做不到,因为它不包含FPGA的设计模块。

⑹ AD6中还有Board Insight放大显示和悬浮显示功能、切片功能、逃逸式布线功能、3D显示功能、切割选择功能、PCB翻转功能,这些都是非产实际的、对提高设计质量和效率的功能,但是PADS中都不支持。

⑺ AD6可以输出ODB++的数据格式,但PADS中不能输出次格式,而这正是衡量工具档次的标准。

⑻ AD6带有CAM编辑功能,不仅可以对当前PCB进行编辑也可以导入其它Gerber文件或ODB++文件进行编辑,还能进行规则检查和验证,PADS必须与其它CAM工具(如CAM350)统一使用。

⑼ 目前高档的PCB工具都带有拼版功能来满足不同设计的需求,AD6不仅能对统一设计进行拼版,还能对不同设计进行拼版,而PADS只能通过Mentor的CAMCAD工具来完成拼版功能。

⑽ PADS中的布线器与PCB的基本设计环境是相互独立的,数据交换不能实现双向同步,布线器做好的设计必须先存盘后再用PCB设计环境打开。而AD6的各个环境都是无缝连接的,能很好地实现真正的数据同步。

⑾ PADS中可以实现自动变线宽的功能、裸片设计模块(Bonding)和RF设计模块,目前AD6还不支持自动变线宽和裸片设计,但RF的功能可以实现其中的一部分(如:加屏蔽线)。

三、 高速分析

1、 布局布线前分析
AD6支持信号完整性分析、串扰分析、终端匹配参数扫描分析
Hyperlynx的LineSim支持信号完整性分析、串扰分析和电磁兼容性分析

2、 布局布线后分析
AD6支持信号完整性分析、串扰分析、终端匹配参数扫描分析
Hyperlynx的BoardSim支持信号完整性分析、串扰分析和电磁兼容性分析
0402 @ 2008-9-09
PADS虽不能直接输出ODB++,但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实现,如先输出CAM文件,再用CAM350读入并输出ODB++文件

网友:
早期全球EDA企业有1000多家,后来发展到10家左右,其中Cadence、Mentor、Zuken主要是高端产品,他们的软件要求在工作站上运行,操作系统都是unix,而且价格昂贵。因为80年代就有EDA软件了,那个时候只有UNIX支持图形界面,并且工作站的性能要比PC机高出很多,所以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大公司还是用工作站。而protel,powerPCB他们主要面向低端用户,对计算机的配置要求不高,一般在windows下运行。一般的PC机就可以很好的满足要求了。
  随着CPU和相关电脑硬件水平的不断提高,Cadence、Mentor、Zuken开始推出windows下的产品,这方面Cadense走的比较快。好像是2000的样子吧,由于互连网泡沫的破裂,EDA产业进行了从新洗牌,上面的几家公司进行了重组。
  从市场占有率来说, Mentor公司现在最高,Cadence公司第二,Zuken 公司第三。单个的PCB工具,Allegro在中国高端用户中软件占有率应该是最高的,其次是PowerPCB、Protel ,在中国大陆使用人比较多。
  具体来说:Mentor公司的产品是boardstation(en)和expeditionpcb(wg),以及收购来的 Pads(PowerPCB)。en是传说中的pcb无敌高手,那些只考虑工期不考虑成本,总是做8层~12层pcb的通讯和军工研究所必杀绝技。wg好像所有的bbs都同意这是地球上最好的布线工具。powerpcb就不说了,用的人也不少。Mentor公司收购了PowerPCB后,继续两条腿走路,高端的还是原来的Mentor,现在最新版 Mentor EN2006;低端的产品还是PowerPCB,新名字叫PADS2005,最新的叫PADS2007,但是PADS2005SP2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版本。
  还有德国一个小软件非常流行,是EAGLE,在欧美很有市场。
  Cadence公司的产品是concept/allegro和收购来的orcad。allegro最近很火爆,特别是现在计算机主板以及显卡等附加值高的产品都是allegro格式,尽管三五年前powerpcb才是业界标准。 Cadence公司收购了ORCAD,并将orcad的强项原理图设计capture CIS和CADENCE原来的原理图设计concept HDL,PCB工具allegro及其它信号仿真等工具一起推出并统称为CADENCE PSD,现在叫SPB,最新版本16.0 ,ORCAD也集成到了SPB里了,15.5开始就没有ORCAD这个概念了,以前的ORCAD CAPTURE CIS 现在叫 DESIGN ENTRY CIS。
  Zuken是另一家EDA大鳄,是日本的,高端产品cr5000,低端的叫CADSTAR 除了日资和与日本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外还有很多公司用zuken的软件,国内的一些研究所以及一些老的电视机企业在用,LG也在用ZUKEN的工具,NOKIA也在用。

网友:
自从见到了PowerPCB就再也不想用Protel了】
  本人95年开始接触protel,那时候版本是3.16[dos],后来升级到3.31,中间接触了很多windows版本的protel,但都没适应,因为dos版用得太熟了,那些快捷键简直就像是长在手上一样,根本不用脑子手指头就敲出来了。99年底换上了99se,用得还算熟练。2000年底一个非常专业的朋友推荐了powerpcb(他在单位用的是psd,正版的),用blazerouter给我演示了一下动态布线,我一下子就被吸引过去了,天哪,交互布线居然可以这样!用推挤可以在密密麻麻的线路走出一条漂亮的网络,我试了试,布线效率是protel的一倍还要高,而且非常美观。从此再也不用protel了。

  后来接触了很多其他的软件,如allegro、wg、orcad、pcad,也看过别人演示en和cr5000。对这些软件基本有一些基本的印象。现在的pcb软件分为两个档次,
高档的是en、wg、allegro、cr5000,这些软件的特点是规则约束非常严格,布线算法非常优秀,
前一个特点对 protel熟练的朋友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还没画板子就要大把大把的设置,要是用protel我的板子恐怕已经完工了。
其实对于一个复杂的有数千个甚至更多、或者高频高速的板子来说,规则的约束是非常重要的,是一次成功完成pcb设计的必要保障,即使原理图是自己画的也无法保证准确理解几千个网络的正确含义。

  低档软件中、powerpcb是出类拔萃的,尽管交互布线的速度跟wg相比显得太慢了。而protel除了界面花哨以外,没看出来有什么过人之处。而orcad和pcad比protel还要差一些,尽管我认为orcad是最好的原理图软件。

  本人这些年对pcb软件的理解是:设计pcb的核心内容是拉线,只有拉线爽的软件才是好软件!!!

  不过诸位protel粉丝也不要太伤心,如果你的设计基本上围绕直插器件、只有低密度smd元件、双面板,那么protel还算是不错的工具,没有太大必要更换。如果你觉得protel的自动布线太烂,也没关系,用specctra来自动布线,这两种软件结合得很好。如果你的设计是四层以上,含有大量 bga一类的高密度封装,那么你不要犹豫,赶紧换软件,这会大大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推荐三种:1、wg,拉线之王;2、pads(powerpcb)最好学,书籍也最多;3、allegro高速板事实上的工业标准。

【?】
最近安装使用了dxp 2004,感觉比99se好多了,powerpcb用了几次,不熟悉,就放弃了,不过还是想了解这2个软件的异同,下面是我的使用感受,同时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我觉得还是protel dxp 好,功能强大,例如:双向查找,点击可以在pcb和sch之间切换;原理图看起来比较舒服,可以用鼠标右键拖动原理图;原理图和pcb之间的差异显示直观,相互更新顺手,例如在原理图中把三极管的封装库的2个管脚对应关系调换了,更新下pcb即可;自动布线规则设置不错,在设计原理图时就可以定义布线时的参数等,你可以定义每一条线的参数;总体感觉dxp是windows下的软件,POWERPCB界面黑糊糊的,感觉就是DOS基础上发展来的。

不过protel dxp自动布局方面不太好用,主要还是自己搞,再者dxp软件安装体积太大了,我的有2.10G!(我打了所有的DXP布丁,布丁有3,4百兆,主要是库类,安装软件就1G多),机器资源要求高。还有一个问题我不会用:就是如何定义自动布线时,过孔不能放置在贴片下?

->关于与原理图交互。powerpcb可以与powerlogic、viewdraw、orcad(orcad需安装pcbnavigator)三种原理图软件交互。

OrCAD的原理图看起来更舒服。

自动布局,没有哪种软件好一点的,都要靠人工。

个人观点,Protel最好的版本是99SE,DXP和2004都是垃圾。当然99SE也很垃圾,跟其他软件相比。

相对Protel,PowerPCB最大的优势就是布线,动态布线。用Protel的人只知道人工布线和自动布线,不知道动态布线,因为Protel的交互布线就是拖着OnlineDRC的人工布线,一点交互都没有。

pads界面粗糙,库少,行话多,不少功能靠蒙出不来、得看手册或教程,缺点是不少。但是能做出很好的产品来,板子形状任意,器件角度任意,加上HyperLynx,处理一般的板子挺够用的了

PowerPCB本身的动态布线确实很糟糕,要想很舒服的布线,利用强大的推挤功能,必须切换到BlazeRouter里面去。而BlazeRouter只能动态布线和自动布线,调整元件布局和设定规则,又必须切换回到PowerPCB。

为什么不能像其他软件那样,把BlazeRouter集成到PowerPCB里面,不是像现在这样来回切换?估计就是个工作流程问题,我现在已经很习惯 PowerPCB了,摆零件,设规则,用BlazeRouter自动布线来检查布局是否合理,当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最后打开 BlazeRouter正式开始布线。准备工作非常繁琐,有点像某些宗教信徒做仪式前净身沐浴。开始布线之后就很爽了,BlazeRouter的推挤还是非常优秀的,除了速度慢以外,可以比美Allegro和WG。

作为入门级的专业软件,PowerPCB的流程还算是简单的,WG比PowerPCB麻烦的更多,Allegro则比WG麻烦得多,据说还有天下最麻烦的EN,没用过。CR5K也是一种专业软件,估计也好不到哪去,楼主应该只是不适应POWERPCB的流程而已。

相比之下,业余级的软件Protel则基本上没有工作流程,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乍看上去很爽,但是非常糟糕的布线算法,几乎不存在的动态布线,还有规则约束的不严肃,使得他只能是一种业余的软件,不适合大的公司做复杂正式的产品。

OrCAD的原理图确实不错,大家都这么说,但其LayoutPlus个人感觉还不如Protel。

网友:
楼主说这么多,辛苦了

个人觉得还是PADS好用

网友:
看了楼主的内容,有点蒙,一会说PROTEL好,一会说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