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89S62不知是否能够接受编码器信号

楼主:
 如题所示,我用的编码器是输出A,B,Z相的编码器,但是不知道如何才能接入到LM89S62,听说Stellaris的ARM含有正交编码功能,不知论坛有谁用过?

网友:
你看一下LM3S8962数据手册,关于QEI的部分,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
我读过相关的章节,应该是接上就能用的,不过感觉似乎他们侧重于测速度,而非位置反馈。

网友:
中间需要电路转换,LM3S8962 供电时3。3V 的,外部编码器一般都是24V,建议中间用光耦进行转换。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