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i4420无线数据收发模块的问题

楼主:
求教各位大虾,对于si4420做的无线数据收发器,若希望支持PCB和外接天线(二者都要支持),电路图该如何画?
天线选择有何要求,该如何选择?求指教?
这几天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但是都没有详细讲着方面的,还请各位各位帮下忙,谢谢

网友:
建议你先看看类似的原理是什么,然后才好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象你这种情况最好找第三方SI的增值服务商,我们有做AXSEM的AX5051性能几乎就和SI4432差不了多少,我们就会提供一系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