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时我们常用的电烙铁上面做点小文章

楼主:
电烙铁暂时不用时也是满功率在加热,大家发发自己是如何避免,烙铁暂时不用但想用时立即能加热起来的方法,不用在等待长久的预热!再不用时,还能防止长期满功率加热造成烙铁头烧死,以及降低消耗电能的方法!

工具箱内置烙铁架

工具箱内置烙铁架

网友:
回复 楼主:

占个沙发,这是我以前做的烙铁架的示意图,电烙铁拿起来时,电路时全波电压220v,电烙铁放在架子上面是半波电压好像是115v左右,当时做完了还用万用表测过!二极管用的是IN4007!

成品啊!好久不用了!

成品啊!好久不用了!

网友:
这种烙铁贵么

网友:
能不能搞个无线电烙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DIY乐趣么!

自己制作的烙铁架蛮稳当的

自己制作的烙铁架蛮稳当的

买的烙铁架适合小一点的烙铁

买的烙铁架适合小一点的烙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无线烙铁    是一种类似打火机一样的燃气火烙铁!   无线电烙铁有点困难,现在电能无线传输貌似麻省的最新研究结果的50M还是5M啊,忘了。   目前的无线技术电能损耗太大!

网友:
其实搞个  微动开关  很简单。。。
或者  无触点的   磁控  开关  。。。

网友:
还有,把那个AC220V通过全桥整流再供给烙铁,可以使烙铁快速加热,从冷态到正常使用只需半分钟,不过不能让它长时间工作在这种状态下,很容易烧头。要加一个定时器,每次只能让它在这种直流状态下工作半分钟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那就得做个小电路了,我曾使用过一把白光的烙铁,手柄上有个点触的按钮,按下时是130W的功率,不按时是30W功率,挺好用的,不过有一次一位兄弟把它插在了220v上,就热了一次,就再也没热过了!OVER了,后来我拆开看啊,烙铁芯的陶瓷全坏了,里面加热丝也化了!

网友:
好东西。改天考虑考虑

网友C:
不过现在有那种带电偶的芯子啊,可以做的恒温的,这样就不怕烧烙铁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现在白光的还带不同温度的“小插头”就像跳线帽那样,想要什么温度就换什么温度的跳线,确实方便。就是没钱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就得做个小电路了,我曾使用过一把白光的烙铁,手柄上有个点触的按钮,按下时是130W的功率,不按时是30W功率,挺好用的,不过有一次一位兄弟把它插在了220v上,就热了一次,就再也没热过了!OVER了,后来我拆开 ...

看来   接头  应该  区别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现在有那种带电偶的芯子啊,可以做的恒温的,这样就不怕烧烙铁头了。

做的   宽范围    恒温   ,

网友:
楼主很有才的啊。

网友:
是个节能的东东

是个节能的东东,偶一直用此

网友:
这个电路感觉好像可行

引用 楼主:
占个沙发,这是我以前做的烙铁架的示意图,电烙铁拿起来时,电路时全波电压220v,电烙铁放在架子上面是半波电压好像是115v左右,当时做完了还用万用表测过!二极管用的是IN4007!

这个电路感觉好像可行,楼主试验效果如何 ?

北京宏志飞腾 www.bjhzft.com
http://bjhzft.taobao.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效果 不错,可行我已做成品,放心使用!

网友:
顶一个,也学习一下,看着楼主的帖子挺有意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感受DIY的乐趣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再来看这个。。。发现你太有才了

网友:
顶了,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些,自己都是使用公司的工具,自己的工具很少,因为自己的3/4时间都是在公司工作,向版主学习了

网友:
To LZ

其实 微动开关 可以选用 电话机上的那种 这个最合适了还比较简单  或者弄个数表按键也行 就是行程有点短

上次淘了一个白光烙铁芯 直接接12V 挺好用  lz 有电路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To LZ  上次淘了一个白光烙铁芯 直接接12V 挺好用 lz 有电路分享吗??

分享什么电路图啊?

网友:
呵呵 好东西 什么时候去看看。要多少MONEY?

网友:
有创意,LZ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的电烙铁很强大哈~

网友:
可以搞一个类似调光台灯的线路,让电压在200伏特的话,电烙铁头基本上不氧化。很好用。

网友:
haha  高级货

网友:
还不如搞个温控的,总不能用烙铁时老是拿着吧!毕竟烙铁使用的时候都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的。

网友:

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在线路上串一个整流二极管,再在二极管两端并一个常开开关,不用时只有半波电流加热,相当于1/2功率,我的烙铁都改装过,特好用

网友:
是个不错的创意,自己DIY的目的就是在于此!

网友:
这把烙铁好威武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哪把烙铁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