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单片机对多个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实现单片机对多个步进电机的控制?只要能控制什么方法都行,谢谢各位!

我想用一个或多个单片机(几个单片机在一个电路板上)带动8个步进电机。我想通过电脑传给电路板8组数据,每组数据控制一个电机的正反转以及转数,请问这如何实现?

网友:
你的问题太泛泛了,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
这里的关键是,单片机控制电机的方式,你有没有想好的方案?你需要的是扩展还成一个单片机控制8路,还是一路的控制方案你也没有想好?

网友:
其实我想问的就是什么方式好些,各方式的如何实现,试过译码器,不过那扩展的引脚好像不能完成各电机有序的运转.....

网友:
这种应用可以用mpc006六轴运动控制芯片模块

网友:
我做过一个产品,是一拖三步进电机控制,一个PIC18单片机(实际只用一路SPI,可用片选,也可用菊花链),用了一个专业步进驱动芯片ST产品L6470(3A RMS 7A peak 一般步进已经够了),用这个方案控制起来非常简单,我想应该可以很好的满足你的要求。现在的产品任何一个MCU应该都带SPI总线。。。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