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一下--模拟即将消失,数字将代替模拟?

楼主:
刚买了一本书《嵌入式系统中的模拟设计》,

相信多数搞嵌入式开发的工程师都有这样的看法:嵌入式系统主要是数字电路相关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你没有模拟电路的基础,单纯的利用数字电路也是可以完成很多简单的嵌入式系统设计的。

目前集成电路的发展趋势也是:数字电路和软件正在慢慢进入模拟设计领域。像我们常见的AD,DA这些模拟器件,在嵌入式系统中完全是通过数字控制的。

那么?这个观点:模拟即将消失,数字将代替模拟你认同吗?

网友A:
模拟永远都不可能消失,两者将并存发展。各自有各自的优势,而且都不可能取得。例如:功率比较大的时候数字电路就很难实现。

网友B:
模拟和数字是需要并存的,而且很多时候是混合系统

网友C:
模拟是基础,没有根基,岂能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永远都不可能消失,两者将并存发展。各自有各自的优势,而且都不可能取得。例如:功率比较大的时候数字电路就很难实现。

我感觉数字电路应该是在模拟电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和数字是需要并存的,而且很多时候是混合系统

其实数字电路的供电就是一个很直白的模拟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是基础,没有根基,岂能发展。

是啊,模拟式电路最基础的部分,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不打好,后面就不大好了

网友D:
很奇怪,作为版主,还提起这样的话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作为版主,还提起这样的话题。

:( 呵呵,我提到的那本书,建议你去看一下,开篇就是说的一个持有这样观点的研究生去应聘的事情

网友E:
自然界客观存在的都是模拟的量,数字只是处理/量化模拟量的一种途径(也就是说只用模拟也是可以处理的,只是不够高效).最后是要回归模拟
比如说任何数字量的最初来源和最终出处都是模拟量,像色彩,声音等,只不过有时候通过比较长的一段数字处理,而一些人的眼光只停留在中间一小段的数字处理上,得出了"数字万能"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然界客观存在的都是模拟的量,数字只是处理/量化模拟量的一种途径(也就是说只用模拟也是可以处理的,只是不够高效).最后是要回归模拟比如说任何数字量的最初来源和最终出处都是模拟量,像色彩,声音等,只不过有时候通 ...

 说的太好了,这段话应该能跟那些“数字万能”得人以最佳说服力

网友:
静听高见,默默支持。

网友:
模拟不可能消失,两者应该是共同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