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OLED+SHT21设计原理图(第二稿),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
花了几天时间,总算把本次设计的原理图初稿完成了一下,希望关注的朋友们提点意见以助修改。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本设计,我和空灵准备做一个更趋向于产品的小东西,所以可以做得小巧细致。目前方案如下:

1,锂电池组供电,USB通讯供电(目前锂电池电源设计没有完成,等着空灵做

2,SD卡接口设计,SPI接口方式,可以使之当做读卡器使用,使用范围更为广泛(这部分设计我完成了,请空灵和朋友们看看指导下)

3,OLED采用6800方式的并口设计,12V电源采用液晶芯片内部升压电路设计,节约外部空间和升压芯片了这样(完成)

4,SHT21传感器部分设计,采用I2C接口(完成)

5,其他(如最小系统设计,对了,我没有外接晶振,使用C8051F内置振荡器,以节约外部空间,这种方式是否不妥?大家可以商量)

基本上就这些了,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做我们自己的小设计,开发我们自己的小创意,哈哈

上图先:

对了,看不清的朋友们可以下载PDF格式的原理图查看:

哦对了,有什么错误和不妥之处,希望朋友们跟帖说明哈哈;P 谢谢啦

经过大家这几天的讨论和建议,现在贴出修改好的第二版原理图。

说明:C8051F320+OLED+SHT21+SD卡读写+时钟芯片计时功能+USB通讯

管脚不打算引出扩展了,因为可留用的几乎没有了,引出来也没多大意义

电源采用锂电和USB双供电方式,USB可充电,由于锂电多为3.7V电压,电池放电电压降低,因此利用片内REG0的方式不可取,REG0输入要求最低4V,因此是无法获得3.3V输出的

所以这里采用DC-DC芯片,为单片机提供3.3V稳定电压

最后特别感谢空灵给予的支持,感谢提出宝贵建议的各位坛友~~

有问题欢迎随时拍砖,请跟帖说明

最新修改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几天时间,总算把本次设计的原理图初稿完成了一下,希望关注的朋友们提点意见以助修改。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本设计,我和空灵准备做一个更趋向于产品的小东西,所以可以做得小巧细致。目前方案如下: 1,锂电池 ...

电源芯片的静态电流会不会偏高了啊?

网友A:
使用外接晶振,当备用也好,何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高了,浪费了。。。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外接晶振,当备用也好,何如?

不外接晶振主要就是想节约空间。。。

网友:
复位电路最好用100nf的电容两个。
下载接口没画啊。

网友B:
IIC接口不解上拉电阻可以吗?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是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my god ,Jtag接口忘了画了。。。。
谢谢jiereliyi 。。。。我太马大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IC接口不解上拉电阻可以吗?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是很大的

以前测了AVR的上拉不到10K,作为IIC的上拉够了,C8051的多大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C:
电源芯片省省吧.
引用: C8051F320/1器件内部包含一个5V至3V的稳压器(REG0)。当被使能时,REG0输出连到VDD引脚,并可为外部器件提供电源。可以用软件通过寄存器REG0CN中的REGEN位使能/禁止REG0.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省省吧. 引用: C8051F320/1器件内部包含一个5V至3V的稳压器(REG0)。当被使能时,REG0输出连到VDD引脚,并可为外部器件提供电源。可以用软件通过寄存器REG0CN中的REGEN位使能/禁止REG0.

恩,这是c8051f340的稳压器性能指标。320的没找到。应该是一样的,我看用内部的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省省吧. 引用: C8051F320/1器件内部包含一个5V至3V的稳压器(REG0)。当被使能时,REG0输出连到VDD引脚,并可为外部器件提供电源。可以用软件通过寄存器REG0CN中的REGEN位使能/禁止REG0.

嗯嗯,谢谢,可以参考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这是c8051f340的稳压器性能指标。320的没找到。应该是一样的,我看用内部的行。

嗯,谢谢啦

网友:
最好把串口留出来

接到LCD的引脚最好用P2,再取P1.7-P1.X,倒着用,优先权交叉开关是从P0顺着往上计算的。省出来的空余GPIO口最好引出来,通过交叉配置可以扩充其它的功能。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到LCD的引脚最好用P2,再取P1.7-P1.X,倒着用,优先权交叉开关是从P0顺着往上计算的。省出来的空余GPIO口最好引出来,通过交叉配置可以扩充其它的功能。

嗯,好建议

网友:
各位说的都不错。

1,F320片内带稳压,
2,IIC上拉电阻,
3,jtag口,
4,不用手动复位,
5,VDD滤波电容小,升压时候会有波动,电容最小100UF。
5,地不用分开。
6,usb串个小电阻。
7,用不用电池接口?
8,电源指示LED有必要吗?

网友:
。。

晶体那2个口和电容留出来也行,IO 全外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1,F320片内带稳压, 2,IIC上拉电阻, 3,jtag口, 4,不用手动复位, 5,VDD滤波电容小,升压时候会有波动,电容最小100UF。 5,地不用分开。 6,usb串个小电阻。 7,用不用电池接口? 8,电源指示LED有必 ...

夜猫子啊。。。。。会根据大家的建议做修改的。。谢谢

网友F:
大家提的都很中肯 群策群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提的都很中肯 群策群力啊

网友G:
下载PDF时,怎么提示有病毒啊

网友:
什么杀毒软件呢?我的360没显示啊?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载PDF时,怎么提示有病毒啊

这个不太清楚,我自己上传我自己下,提示不安全。。。。。

网友:
不错,讨论中前进!

网友:
内部晶振我用过非常不准,如果写时序的话还是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
我能参与画PCB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  现在咱先做最小系统板 一个基于51 一个基于C8051F 有两个朋友目前在画初稿,之后大家可以挑错  多挑挑错吧 确定后统一做板子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最小系统板上自由发挥

网友:
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这个也很有意思哦!

网友:
我看就这么定了,我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大家说呢

网友:
c8051f320的内部RC 很准了,

我建议把 330UF放到VDD ,而不是5V。别的没有什么了。

网友I:
这个活动非常地不错,通过上面的一些回帖,我学到了很多细节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活动非常地不错,通过上面的一些回帖,我学到了很多细节的东西!

是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

网友:
pcf8563的中断引脚怎么没用上啊。
这个很有用啊。设定报警时间时间到了以后会有中断信号给出。

网友:
键盘的上拉改成10K,1k太小了,呵呵功耗要高啊。

网友:
稳压芯片的4148(保护)放反了吧。去掉就行

网友:
P0.6,P0.7,P1.0没有定义功能嘛

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引出来的好.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U2芯片的资料能否传一个上来呢?

BL850530RM,没用过,是开关稳压器吧,是按典型电路设计的吗?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电源指示灯可否接到单片机引脚上

点灯程序是最适合于初学者熟悉某个单片机的全套开发流程的.
就象用'hello Wrold"来熟悉C语言开发环境一样的有效.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