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输出滤波电容一般用多少合适?

楼主:
TL431输出滤波电容一般用多少合适,我在输出10UF居然振荡了,郁闷了好几天,呵呵

网友:
用钽电容,不要用陶瓷电容

网友:
我明天试钽电容,今天发现电容大一些,小一些都不会振荡,就是10uf左右有1K震荡,我这几天一直用万用表测电平,郁闷死了 这个振荡的原理是不是和运放输出端接电容一样?

网友:
差不多,都是补偿的问题。

网友:
我连续几天用万用表在测电压,一个问题让我忙了几天,无意中用示波器看才发现问题,呵呵

网友:
431这个地方,弄不好就会震荡,我经常遇到

网友:
这431感觉脾气和运放差不多,

网友:
TI的手册里用的是钽电容

网友:
这里与什么材料的电容关系不大

网友:
我试一下吧,两种电容ESR不太一样,不知道影响多大

网友:
刚下了手册,好像有个负载稳定的范围图,可以先看下

网友:
这个曲线我以前没见过,我那是经验值 后来我的结论就是,431上不敢并联电容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震荡波形,锯齿波,频率大小与电容大小有关

网友:
嗯,或者并一个大家伙也行。我一开始以为kata说的是一款普通的LDO

网友:
不行,瞬态响应会变慢

网友:
如果对响应速度有要求的话,那就不要并电容了。不大清楚蓝天的要求是对瞬态响应速度高还是对纹波的要求高了。

网友:
431两端有任何纹波都是不对的

网友:
验证了一下,431输出改用10uf钽电容也不行,在431输出接电容和在运放输出接电容是一个道理,增加了一个极点,容量10uf这个极点出现在S平面右半平面,震荡了

网友:
好像有资料说是不能在0.01uf~3uf之间

网友:
可能不同厂家要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