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能不能写无刷马达驱动啊?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问下大家,STC单片机能不能写无刷马达驱动啊?

网友:
I应该是工业级吧  后面指的是器件的应用级别 如果你的产品对这个要求不高,那是可以代用的 什么问题嘛?

网友:
无刷马达控制的 输出功率大就有问题 找不到atmeag8A,DATASHeet 用这个atmeag8l就没问题啊,同一个程式啊 板子的温度至少到90-100度

网友:
你可以仔细看看,I是工业级,这可以肯定,温度范围要宽的多 那你怎么也该考虑工业级的了。

网友:
A是表示什么级别的啊 是买不到atmeag8l 所以才.......

网友:
我估计是温度的原因

网友:
这个也能到85度啊 L的也差不多啊

网友:
板子没换吧? 结构也没有改吧?

网友:
同一块板子

网友:
那也许是你们买的这批片子不合格 也就是耐不了高温。 或者说高温下工作不稳地。

网友:
那为什么L的可以呢

网友:
如果可以,换家商家,买几个8A的测试测试 同一批次的概率应该比较小。

网友:
不会是造假的吧,这个也能假吗

网友:
不是造假,电子器件本身在制作是质量就不能是百分百保证,我们调试时就遇到过器件导致的性能问题,费了好大劲才查出来,开始还以为自己设计的功能逻辑有问题呢 电子产品量上去了以后肯定要遇到元件产品质量问题的。 你可以试着换一批次的产品上板调调,如果是问题就解决了不用再折腾了嘛。

网友:
也许不是这个的问题。你要先确认

网友:
板是出过货的

网友:
我是说电源片子这些。 你能到那么高的温度,这些个地方散热应该需要考虑的哦 这是8A的

逻辑没有问题,那就是考验PCB设计和器件了,

网友:
但是用atmeag8l它就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你也可以拿个风扇猛吹,功率调到你出问题的那个功率,然后测试。 如果是片子经受不了温度,风扇有降温的作用,也可以辅助你确定问题 可以不用去找片子,但我还是保留意见,你们这批片子可能不达标、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