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NPO,有没有这几种材料的对比资料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我用NPO,有没有这几种材料的对比资料

网友:
NPO好像也就是COG。 COG(NPO)贴片电容属于Class 1温度补偿型电容。它的容量稳定,几乎不随温度、电压、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尤其适用于高频电子电路。

COG(NPO)贴片电容特性
具有最高的电容量稳定性,在-55℃~125℃工作温度范围内,温度特性为:0±30ppm/℃(COG)、0±60ppm/℃(COH)。
层叠独石结构,具有高可靠性。
优良的焊接性和和耐焊性,适用于回流炉和波峰焊。
应用于各种高频电路,如:振荡、计时电路等。

网友:
看厂家资料里写着NPO,原来是一样啊

网友:
嗯,但不同类的应用还是有细微区别的,在特殊应用时比较讲究,一般来说不会考虑太多

网友:
我的信号2.4G,用NPO效果还可以,不知道其他材料效果如何

网友:
最好就用NPO了吧 你用其它的X7R的估计会有问题。不过也不一定 X7R也是稳定型的 Y5V的稳定性要差些

网友:
还是用NPO,有一些物料没有标明材料,不太敢用

网友:
一般来说COG就够了

网友:
你们用的什么板材嘛 信号走线走多宽呢? 介电常数用的多少啊?

网友:
就用FR4, 向PCB厂家要介电常数和电切,

网友:
呵呵,我还想说向你先要点资料呢,行哈,我今天给厂家打电话,他说我只用告诉他做好大的阻抗控制就行了。 1G的用做阻抗控制么?

网友:
材料还是要考虑的,电介质正切大,作了阻抗控制也同样损耗大  1G要考虑了 你的1G信号,是正弦还是脉冲

网友:
正弦。调制信号是脉冲

网友:
应该要考虑阻抗匹配了

网友:
嗯,之前给厂家的阻抗要求没有加上,说是没有多大问题,不过调试时出现的情况比较糟糕。

网友:
你的走线在地平面用多厚,

网友:
应该是标准的吧,25um

网友:
不得同皮厚度,是电介质厚度

网友:
1.6 公差0.2吧

网友:
理论上厚度小一些效果好,我的板子用0.8,感觉还是厚了一些,太薄不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