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vdc跟地间安全距离多少?pcb上最小距离多少?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各位大侠,遇到pcb布线问题。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3kvdc跟地间的安全距离多少?pcb上的最小距离多少
高压放电是高电势跟低电势放电吧?

网友:
经验值是3mm

网友:
3MM
就是说3000vdc的输入点跟地或者其他低电压点的安全距离是3mm?

网友:
我说的那个是冲击电压耐受距离,如果是恒定的DC的话,不能光靠PCB隔离,要挖槽。

网友: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比如光耦的耐压是5000rms/1分钟
而我是隔离的恒定的3kvdc话,能行吗

网友:
手册上会告诉你是DC耐压还是冲击耐压的吧

网友:
手册上只是告诉测量的耐压值 而不是长时间工作的耐电压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
如果说5000rms是一分钟的测量耐压,3kv是工作耐压的话,有人说了个经验值,三分之二的关系 ps8601

网友:
取器件耐压一般取70%的降额

网友:
长时间工作电压能达到测试耐压的三分之二,就很保险

网友:
其实也就是70%的降额 就是额定的耐压为5kv 实际就工作在5*70%kv下 钽电容是50%的降额

网友:
那我用5000rms的测量耐压值工作在3kvdc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路板上开槽只是为了起隔离作用吗?

网友:
增加爬电距离吧

网友:
你不是还有冲击电压叠加在上面么?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光耦的测量耐压值是5000rms,那么按照经验,他的长时间隔离电压能到他的70%也就是3500rms

网友:
你不是是说还有叠加么?叠加起来,最大电压岂不是6kv?

网友:
3000vdc叠加的50v的方波

网友:
有点压线 不过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