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引脚感应出倍频信号

楼主:
使用altera cycloneIII, 外接20M晶振,接内部一个1:1的PLL(PLL输入20M, 输出也是20M), 在许多引脚上都感应出40M的脉冲波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回复楼主

请问这些有40MHZ脉冲的信号,在具体哪些引脚?是在PCB封装周围相邻管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是一个40M的波形叠加在FPGA的引脚上。就是说在FPGA的输出引脚上除了有正常的输出信号外,在示波器上还发现了叠加在上面的的一个40M的波形。并且这个40M的信号还窜到射频模块上

网友:
以前是内部时钟分频后引出遇到过变成3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