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法分析】建立时钟

楼主:
虽然有时在设计中会包含时钟,但时钟通常用在测试模块中。下面
三个例子分别说明如何在门级和行为级建立不同波形的时钟模型。
 简单的对称方波时钟

reg clk;
always begin
    #period/2  clk=0;
    #period/2  clk=1;
end

reg go;  wire clk;
nand  #(period/2)  ul (clk,clk,go);
initial begin
   go=0;
   #(period/2) go=1;
end

注:在有些仿真器中,如果设计所用的时钟是由与其相同抽象级别的时钟模型产生的,则仿真器的性能就能得到提高。

简单的带延迟的对称方波时钟: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0;
               #(period)
               forever
                #(period/2) clk=!clk
             end

reg go; wire clk;
nand  #(period/2) ul (clk,clk,go);
initial begin
   go=0;
   #(period) go=1;
end

注:这两个时钟模型有些不同,行为描述的模型延迟期间一直是低电平,而门级描述的模型开始延迟有半个周期是不确定的。

带延迟、头一个脉冲不规则的、占空比不为1的时钟:

reg clk;
initial  begin
    #(period+1) clk=1;
    #(period/2-1)
   forever    begin
     #(period/4) clk=0;
     #(3*period/4) clk=1;
     end
end

reg go;   wire clk;
nand #(3*period/4,period/4) ul(clk,clk,go);
initial begin
    #(period/4+1) go=0;
    #(5*period/4-1) go=1;
end

注:这两个时钟模型也有些不同,行为描述的模型一开始就有确定的电平,而门级描述的模型有延迟, 开始时电平是不确定的。

网友:
一直都对时钟方面的东西不是很懂的,谢了

网友:
看了还是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