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中所有寄存器、状态机在单板上电复位时应处在一个已知的状态的意思

楼主:
请问:电路中所有寄存器、状态机在单板上电复位时应处在一个已知的状态  这句话的意思。
这里所说的上电复位是指芯片本身供电的复位还是程序里面设一个reset来复位??
FPGA寄存器上电初始值好像是零吧,在没有加约束的情况下,  状态机的初始状态在程序里设吗?   但是一般在程序里就是在主控时序进程里面一句:if reset='1' then current_state<=某个状态
我发现我总是按照其他的像单片机来理解FPGA,囧。

状态机上电时一般是什么状态啊,有什么来决定,大虾请帮忙啊。

网友:
回复楼上

电路中所有寄存器、状态机在单板上电复位时应处在一个已知的状态的意思
这句话就是程序在外部输入复位信号处于复位状态时,所有内部寄存器和初始状态应该有初始值。FPGA寄存器的初始值如果没有赋值,在上电后,根据不同芯片有不同的状态,有的是0,有的是1,还有的是高阻

网友:
这样说的话,状态机的初始值我可以理解, 但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只要没有异步清零或置位的话,寄存器默认初始值为0啊。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经验上来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