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状态机被综合掉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请问:状态机被综合掉的问题
我用3段式写一个状态机没事,但我改成一段式写就出现了这个错误:Warning: Can't display state machine states -- register holding state machine bit "|singlestate|CURRENT_STATE.writedata0" was synthesized away
为什么状态机会被综合掉呢??
register
display
holding
machine

楼主:
菜鸟求救啊

楼主:
大家都在上班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可以理解,综合软件不是万能的,他有可能只认得出标准语法写出的状态机。建议做一下功能仿真,如果没问题那就没问题。

网友A:
一段式书写时要同时考虑当前状态和下一状态的情况,你可能搞混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建议以后不要使用一段式,多采用两段式和三段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