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测试的方法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方法

漏电试验就是在漏电线圈下面火线和漏电线圈上面地线接一个电阻和一个试验开关
漏电电阻一般5000----7000左右,在这个之间都行,接线的时候就相当于绕过漏电线圈,

就在火线和零线之间接一个电阻

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我也是不懂,想问问大家漏电测试的方法

网友:
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该测试的作用就是要设备漏电,然后再别的地方加上漏电报警,当按下按钮时,报警电路就报警

网友:
图  不全  啊!
意思  标示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