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件“地球人都難以相信的事”

楼主:
近來,我在這裡不斷的推出我的一些產品設計,所推出的這些項目,可能對於大家來說,有的簡直是不可思議,就拿昨天有關台灣客人來驗證我的光伏電池提高效率問題,我想大家看了後,多數是不會相信的,在我的視頻文字說明中,我所用的太陽板是20WP,開路電壓是13.09V,可是要對12V電池充電,而電池開路電壓為12.56V如果按常規,再串入隔離二極管,是不會有電池流放電池的,就是有,也會很小,在實際系統設計中,我看全世界也不會有一個人會這樣設計,拿出來的方案肯定會被笑掉了牙的,但在昨天的驗證現埸,來的客人,都感到非常吃驚,非常簡單的驗證過程,只要是稍有一點專業知識的人,如果是在驗證過程中有什麼套,一看就會識破,(在客人中,有一位知深的專家,台灣一光伏公司的技術總監,還有一位是大陸一家上市公司的技術付總)雖然驗證簡單明了,最後我讓他們還有什麼需測試的,他們認為沒有了,要測試的都測試過,還有,為了證明我是認真的,我把表先讓他們過目,用多種方式讓他們放心所用萬用表是準確的,我分別把光伏電池,儲能電池都一一作了具體的展示,客人完全放心後,才開始具體演示,但在演示過程中,他們認為如何測我就如何操作,但在測試的過程中,希望客人不要提及涉及技術上的問題,我肯定是不會回答的,當時,雙方約定,只要測一下流入儲能電池中的電流強度就可以了,為了證明,我按要求,作了全面的測試
   為了更好的說明,在我的支柱測試過程中,用來表來測試光伏電池的電壓,認明最大短路電流,不是在我的控制器中進行短接的,方法; 先把萬用表電流檔串入回路中,測出電流為1.76安(光伏電池的短路電流)然後,把表取出,把二線直接連接,再把表放到電壓檔,並在光伏電池的二端,測其電壓為10-13V左右(電壓有變化)這樣測試的目的,可以證明一點;在控制器內沒有短路,如果我在控制器內做了手腳,採用一根線直接短路,那麼當向客人展示時,其實是短路電流展示在客人面前,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光伏電池輸出應該接近零伏才對,所以,只要證明一下;當光伏電池輸出電流最大時,(接近短路電流)而光伏電壓的端電壓仍有10-13V,這說明了什麼??

      對於我發表的這些認點或觀點,希望大家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网友:
逐字逐句的分析半天!没有看明白?
有电路示意图吗?效率是怎样提高的?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是做了一件难以看得懂的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同意楼上的.............

繁体字看得很幸苦!
北京宏志飞腾 www.bjhzft.com
http://bjhzft.taobao.com/

网友:
繁体字看的很辛苦,也看的特慢。

网友:
中文翻译

近来,我在这里不断的推出我的一些产品设计,所推出的这些项目,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有的简直是不可思议,就拿昨天有关台湾客人来验证我的光伏电池提高效率问题,我想大家看了后,多数是不会相信的,在我的视频文字说明中,我所用的太阳板是20WP,开路电压是13.09V,可是要对12V电池充电,而电池开路电压为12.56V如果按常规,再串入隔离二极管,是不会有电池流放电池的,就是有,也会很小,在实际系统设计中,我看全世界也不会有一个人会这样设计,拿出来的方案肯定会被笑掉了牙的,但在昨天的验证现埸,来的客人,都感到非常吃惊,非常简单的验证过程,只要是稍有一点专业知识的人,如果是在验证过程中有什么套,一看就会识破,(在客人中,有一位知深的专家,台湾一光伏公司的技术总监,还有一位是大陆一家上市公司的技术付总)虽然验证简单明了,最后我让他们还有什么需测试的,他们认为没有了,要测试的都测试过,还有,为了证明我是认真的,我把表先让他们过目,用多种方式让他们放心所用万用表是准确的,我分别把光伏电池,储能电池都一一作了具体的展示,客人完全放心后,才开始具体演示,但在演示过程中,他们认为如何测我就如何操作,但在测试的过程中,希望客人不要提及涉及技术上的问题,我肯定是不会回答的,当时,双方约定,只要测一下流入储能电池中的电流强度就可以了,为了证明,我按要求,作了全面的测试
   为了更好的说明,在我的支柱测试过程中,用来表来测试光伏电池的电压,认明最大短路电流,不是在我的控制器中进行短接的,方法; 先把万用表电流档串入回路中,测出电流为1.76安(光伏电池的短路电流)然后,把表取出,把二线直接连接,再把表放到电压文件,并在光伏电池的二端,测其电压为10-13V左右(电压有变化)这样测试的目的,可以证明一点;在控制器内没有短路,如果我在控制器内做了手脚,采用一根线直接短路,那么当向客人展示时,其实是短路电流展示在客人面前,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光伏电池输出应该接近零伏才对,所以,只要证明一下;当光伏电池输出电流最大时,(接近短路电流)而光伏电压的端电压仍有10-13V,这说明了什么??

网友:
说明

只能说明你的太阳板是内阻很低的有源器件

网友:
这是什么,这是真的么,到底啥玩意儿

网友:
:L :L 看不懂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