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虾 DIY钳形表 小电流信号放大

楼主:
求教各位大虾 DIY钳形表 小电流信号放大

我现在正在DIY一个钳形电流表

目标参数是测量mA至十安级电流

传感器是买的钳形表表头

前期测试了表头的工作曲线

在温湿度允许范围内

表头的线性度比较好

让我郁闷的是

变比为2000:1

一次1mA电流时

二次输出仅仅0.5uA

而且带负载的能力很小

串入一个电阻

居然没电压

请教这下一步是用电流放大器呢

还是选用OP07这种常用放大器

现在实验条件相当艰苦

郁闷

我咨询了厂家

说台湾富晶有数字万用表解决方案

请教高手

有别的解决方案吗?

二次的电流范围为0.5uA~20mA

网友:
这个可能要根据曲线做补偿。没有做过这个方案。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个人觉得用电流放大器性价比较好

用电流放大器吧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传感器选用不合适,变比太大了。副边电阻取样之后只能用电压放大器,可以选用输入阻抗大的放大器。

网友:
选用OP07这种常用放大器

选用OP07这种常用放大器

网友:
op07把我的信号完全淹没了   我的老大

电流放大器推荐一个嘛
用的少

网友:
这么小,用仪表放大器比较好

网友:
我在想你0.5ua是怎么检测到的?这个级别的检测要求还是蛮高的吧。带负载用隔离器件,做阻抗隔离。你要处理的事对小信号的处理问题,然后末端用跟随器。

网友:
你的测量范围让划为什么?

这么大的变比不是用于测1mA的电流吧,只是精度到这一级的话,可以用曲线补尝,动态平均等方法以达到.

网友:
传感器选的太不合适了,你这个传感器应该是测大电流用的,可以尝试仪表放大。不过,传感器变比这么大,你后端如果放大倍数太高,会把误差和温漂都放大,到末端,基本会不准了

网友:
我在想你0.5ua是怎么检测到的?
用福禄克六位半数字万用表测量的的

选用大变比传感器
主要是考虑到保护
系统故障时
一次故障电流百安培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