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问题】verilog 中敏感列表的三个信号沿

楼主:
在时钟clk的上升沿而且同时信号A 为高时 发数据,可是信号A是有固定周期的(维持8个时钟的高),可是正巧时钟clk的上升沿的时候,仔细观察波形 发现A其实还没有处于高(略微落后一点时间变成高),即,这8个时钟发8个数据,其中第一个就发不了。所以打算用A 的上升沿放敏感列表中来触发 发送第一个数据,其他7位打算在 A处于高时,一一发送。这样敏感列表中就有复位喜欢RESET\ 时钟clk 、信号A。整个代码编译,列表中有A 和没有A 的两种情况下,其中警告数可是相差好大呀,而且在用到A的上升沿 的时候,代码烧录后,不能运行(数据没有发送),所以,
         想请问一下高手,敏感列表中的时钟信号和A信号上跳变 的时间 几乎挨着,这样会不会引起什么不良情况。毕竟现在没有运行成功。其实功能仿真时,数据发送又是成功的。

网友:
你的这种写法是不允许的,对于边缘信号,只允许最多两个,即posedge clk 和 negedge rst,综合容易产生错误,同时在一个模块中最好也只是用一个时钟。
你这样发送的数据是不安全的,安全的发送方式是:除了使能信号,其他的都要给一个脉冲,读一个数据,你可以适当的修改程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