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20+OLED+SHT21+并口C2下载线

楼主:
C8051F320+OLED+SHT2方案原理图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A:
国外的C8051F并口下载线  原理图。

Easy Isp.pdf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前两天出差才回来,把图补上。以供参考!
为迟不晚吧。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C8051F并口下载线  原理图。

网上找的配套下载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的配套下载软件 49830

360提示有有毒,帮忙看看是不是下错了。;P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单节锂离子电池电压正常值应该是4.2V~3V(3.7V)左右。再过了一个二极管算0.5v。这样就是3.7~2.5了。还怎么稳压啊?

或许可以用一个4007二极管代替4145。直接供单片机。不用稳压了

网友:
从这个图上看2.7V也可以输出3V吗?呵呵,难道还能升压!!!。要是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图画的非常不错。

没什么大建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是要用管压降小的二极管/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小贝贝MP3电源电路。

建议把二极管去掉。整个系统用电池供电。usb只负责充电。这样处理好点

网友:
锂电池充电电路用么,好像有的锂电池,加个

衡流电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衡流电源就行

就是,我正想用个恒流电路.谢谢.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c8051
可以  嘿嘿ieee!!!!

网友:
这两天也在做个并口下载线,在网上找到的和你发的不一样,你这个能实现用并口下载程序到单片机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