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程序求助

楼主:
各位大虾,我是一名51单片机的初学者,最近自己学着写了一个响应外部中断,按键延时去抖的程序,但是在编译的时候总是报错,请帮忙解决,O(∩_∩)O谢谢!附件是我的截屏,请帮我看看。

网友:
可能是没有包含51头文件,或包含错误,导致不能使用TH0和TL0.

网友A:
头文件和函数的顺序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和函数的顺序是不是有问题啊

bingo

还真的比较少看到把include放到中间来写的

网友:
好像是没找到那两个东西,那你就把包含那两个的那个文件加到程序中来
那个include的东西放在程序开头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