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收发字符串的问题的!!!

楼主:
最近在调试串口时,遇到个奇怪的问题,收发字符串时总是把最后一个接受再最前面了:

例如:发送:123456789  而接收的是 912345678

          发送:ABCDEFGHI  而接收的是 IABCDEFGH

总是这样,接受无数次都一样,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啊,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觉得得看看原程序,是不是接受数组或者发送时的问题。

网友:
代码很简单:

/**************************************************************************************
* FunctionName   : Uart0GetBety()
* Description    : 串口接收字符串
* EntryParameter : NO
* ReturnValue    : U0RBR
**************************************************************************************/
uint8 Uart0GetBety(void)
{
        while ((U0LSR & 0x01) == 0)
        {
            ;                                    // 等待接收标志置位
        }

        return U0RBR;                           // 读取数据
}

/**************************************************************************************
* FunctionName   : Uart0GetStr()
* Description    : 向串口接收字符串
* EntryParameter : s 指向接收数组的指针;n 接收个数
* ReturnValue    : NO
**************************************************************************************/
void Uart0GetStr(uint8 *s,uint32 n)
{
    for (; n>0; n--)
        {
            *s++ = Uart0GetBety();
        }
}

/**************************************************************************************
* FunctionName   : Uart0SendByte()
* Description    : 向串口发送字节数据,并等待发送完毕
* EntryParameter : sendDat -- 要发送的数据
* ReturnValue    : NO
**************************************************************************************/
void Uart0SendByte(uint8 sendDat)
{
    U0THR = sendDat;                              // 发送数据

        while ((U0LSR & 0x40) == 0)
        {
            ;                                              // 等待发送完毕
        }
}

/**************************************************************************************
* FunctionName   : Uart0SendStr()
* Description    :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 EntryParameter : str 要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 ReturnValue    : NO
**************************************************************************************/
void Uart0SendStr(uint8 const *str)
{
        while (1)
        {
            if (*str == '\0')
                {
                    break;
                }

                Uart0SendByte(*str++);                // 发送数据
        }
}

网友:
代码上看不出问题,单步跟踪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步也是一样的,会先收到最后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电重启,只发送一次,看数据不是对了。

网友:
一样,都是错的,

网友:
一样,都是错的,偶尔也是对的!

网友:
先用示波器确定一下是,收错了,还是发错了好不?

这是个人的调试水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测试,刚好换了个位置,数据都是对的啊

网友:
你是不是一直循环发送的???

从你的程序来看,看不出什么问题。
建议LZ把完整的程序铁出来

网友:
应该是你PC的问题吧,是用什么软件接受数据的?串口调试助手,估计是你这个pc上的软件的bug

网友:
for (; n>0; n--)

这个程序里面赋值的问题,你修改一下这里的程序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下面附代码,MDK4.12编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PC的串口调试软件也是这样,用两个控制器测试也一样。

网友:
LZ有示波器没有?有的话你把发的数据抓下来看,到底是发送端的问题,还是接收端的问题,一下就明了了

网友:
把PC机uart的fifo关掉再试一试。

网友:
谢谢各位,找个示波器试试。

网友:
老帖子了,

void Uart0GetStr(uint8 *s,uint32 n)
{
    for (; n>0; n--)
        {
            *s++ = Uart0GetBety();
        }
}

把n>0改成n>=0试试呢?

网友:
波光潋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