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如何将CY(进位标志位)里面的内容读到某个I/O脚上,并输出?

楼主:
执行  temp=(temp<<1);
temp中最高位移到CY中,但是如何将其值读到某个指定I/O脚上(例如P1.1),并输出?

网友:
转成用与+判断来执行,何如?一般用C好像没有实现汇编的带进位标志的移位。

网友:
我想尝试用I/O串行的将数据输出~~~
是这样吗
  P1OUT |= (BIT1&C)?
貌似 不行啊!

网友:
uchar    j,temp=0xaa;
  temp = (temp<<1);
      if(C )
        P1OUT |= BIT0;
      else
        P1OUT &= ~BIT0;
if(j == 0) {j = 8 ; temp = 0xaa;}
这样写编译有错

   if(C == 1)
        P1OUT |= BIT0;
      if(C == 0)
        P1OUT &= ~BIT0;
if(j == 0) {j = 8 ; temp = 0xaa;}
这样写编译过了,但是P1.0没输出啊!

继续求教~~~~
   该如何编写啊~~

网友A:
*ptr = temp;
      tmp = (temp&0x80);
      if(tmp==0x80)
        SET_P1_0;
      if(tmp==0x00)
        CLR_P1_0;
      temp = *ptr;
      temp = (temp<<1);
如此P1.0有输出,但不是我设置的数呀!
temp=0xaa;的话不是应该输出等间隔的方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r = temp; tmp = (temp&0x80); if(tmp==0x80) SET_P1_0; if(tmp==0x00) CLR_P1_0; temp = *ptr; temp = (temp

//假定temp是要输出的

for(i=0;i<7;i++)

{

    if(temp&0x80)

    {

        SET_P1_0;

    }

    else

    {

        CLR_P1_0;

    }

    temp = (temp<<1);

    delay(100);//延时,观察效果

}

网友:
不知C语言如何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