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sim问题】如何编译xilinx库

楼主(2010-07-14):
【Modesim问题】如何编译xilinx库
我是
ISE
11.1,
modelsim
6.5,如何
编译
xilinx库,我先运行compxlib.exe,一直默认选项,运行完成后,没有在xilinx目录下生成modelsim.ini。运行根目录生成的.cxl.mti_se.nt.cmd也仍然提示库不能用。我是用ISE直接调用的modelsim
问题
根目录
如何

网友A:
应该先把modelsim.ini的属性没有修改,或者干脆直接官方下载个X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