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币兑换】51学习板下载线制作资料

楼主:
详情: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210-1-1.html

大家可以用洞洞板搭建一下

网友:
小心,单独那个东西是无法用的,要做一个辅助工具:

这个图的配套软件是:双龙ISP下载软件。
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来配合学习板使用,只是这个东西的烧写速度不是很快。
用来学习还是可以的。
但有一个限制就是要用带有并口的电脑,而那个USB ASP是可以通过USB口来烧写芯片。
对于笔记本和没有并口的新电脑USB ASP是实用的。

网友:
板凳的下载线确实是好。
但是,用来给m8写完程序后。就没用了。
以后就用m8的下载线了。拔插方便。

所以。我用的是并口加4个电阻直连的下载线。
就用一次。关机拔插,不会对电脑有损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