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sim问题】请教关于modelsim6.2中很多信号不能观测 ...

楼主(2010-07-14):
【Modesim问题】请教关于modelsim6.2中很多信号不能观测的问题
之前一直用5.6的
版本
,因为换了
ISE
10.1 所以升级到6.2SE。之前用
modelsim
一直是用.do脚本添加
波形
信号
观测,但是在6.2中发现很多design中的变量都不能用add wave命令添加,想在GUI下面手动添加却发现很多信号都不在信号列表里,很是郁闷。
请教
是
软件
版本的问题还是有命令或者option可以用的,谢谢先
信号
升级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案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