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编程的问题

楼主: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CLR P0.4
ACALL DELAY
SETB P0.4
ACALL DELAY
AJMP START

DELAY:
MOV R7,#255
Y1:
MOV R6,#255
DJNZ R6,$
DJNZ R7,Y1
RET
END

总在引脚处报错
BASS.ASM(5):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BASS.ASM(7):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用的芯片是philips 的P89C669

网友:
出错大概意思是那个P0.4在系统中没有被定义。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P89C669是怎么定义端口号的。
晕死了,可能是Keil C的支持问题。
那那个P0改成80H就可以了。因为P0口的地址就是80H。

你可以这样写:CLR 80H.4      SETB  80H.4

或者自己在文件头那给它定义上:

P0 EQU 8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