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仿真是有些程序段编译执行!

楼主:
写了一段程序,编译没有错,但是在用keil进行仿真时,有的程序段直接跳过不执行了,百思不得其解!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_q=P1^1;
sbit d_h=P1^0;
sbit d_z=P1^3;
sbit d_y=P1^2;

sbit feng=P2^0;

uchar dot,flag;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
TMOD=0x05;// T0的方式1
TH0=0;
TL0=0;
TR0=1;//计数器0的设置

d_q=0;
d_h=0;
}
main()
{
init ();
while(1)
{
  d_q=1;
    delay(5);
  d_q=0;
  delay(7);
  dot=TL0;
  if(dot>5)
  {
   TH0=0;
   TL0=0;
}
  dot=TL0;
if(dot==5)

		{
 //主要是从这儿开始的
			   TL0=0;
			   d_q=0;
d_h=0;
d_z=0;
d_y=0;
feng=1;
delay(600);
feng=0;
delay(600);
feng=1;
delay(600);
feng=0;
delay(600);
feng=1;
delay(600);
// 后面在中断子程序里面的相同部分也是一样
feng=0;
delay(2000);
d_q=1;
TL0=0;
flag=0;
}
dot=TL0;
if(dot==3&flag==0)
{
flag=1;
feng=1;
delay(600);
feng=0;
delay(4400);
d_q=1;
TL0=0;
}

d_q=1;
delay(8);
d_q=0;

}

}

网友:
你的这里
if(dot>5)
  {
   TH0=0;
   TL0=0;
}
  dot=TL0;
if(dot==5)

这里一但DOT大于5,就会被你重置成0,
那么另一个可能就是当时DOT(TL0)还是小于5,那就是0~5之间,
然后在运行
if(dot>5)
  {
   TH0=0;
   TL0=0;
}

这段程序后,TL0里有内容就会大于5了
你再来一个DOT=TL0,那么
IF(DOT==5)就会永远都不成立。
后面那个DOT=TL0是做什么用的??要监测TL0的实时变化吗??
如果你想运行IF(DOT==5)里的程序,你可以试试把它前面的那个DOT=TL0去掉再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