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英国CT伺服驱动器无显示故障

楼主:
驱动器品牌:英国CT

驱动器型号:DBE402

故障现象:一台配套英国CT驱动器的机床,在加工过程当中突然停机,开机后其中有一个驱动器型号:DBE402 数码管无显示,机床无法正常工作。
故障分析与解决:根据驱动器数码管无显示的现象,结合机床电气原理图,测量驱动器电源进线S.T.R三相电压380V正常,确认机床的故障原因为驱动器DBE402不良引起。驱动器数码管不亮,无反应,判断是电源故障。电源不工作的原因有两类:一是保险丝熔断,原因常是整流桥短路,输入低通网络中元件滤波电容C1,C2短路、主振荡开关管TR1的C-E结短路等等,二是保险丝未熔断,多数为启动限流电阻R11和R12烧断、
TR1损坏、TR1静态工作点不正确,脉冲变压器T1损坏引起等等。测量整流桥和滤波电容C1和C2正常,拆下开关管TR1,用万用表量B-E极电阻正反向都为几欧姆,说明TR1损坏。更换同规格配件后,通电正常。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内容讲解不错,终于看明白了,赞一下,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