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关于MSP430和LPC1000的PK

楼主:
转自QQ群:82384962

wangkj
感觉cortex-m0比430有前途了。
Martin.z
不同的应用市场
wangkj
那不同?
Martin.z
低功耗
wangkj
cortex-m0也是低功耗。而且是一个级别的。
lelee/mg
还不都是低功耗么?
Martin.z
430更低. 而且有些应用不需要32bit
wangkj
都是ua级的没区别。
wangkj
更低的是pic的。
Martin.z
M0,M3是MPU,而msp430是MCU
wangkj
所以,430完蛋了。
lelee/mg
M3,M0就是针对MCU开发的CORE
Martin.z
pic与430这个比较,在TI网站有
Martin.z
在三表上,M0很难占430的市场
lelee/mg
这个比较难说吧,人家430可是经过这么多年市场考验的哦
lelee/mg
M0虽是后起之秀,也还需要通过市场考验了再说噻
Martin.z
各种应用市场不同. 51现在还有那么多用的
wangkj
m0工艺先进,430老矣。
wangkj
51也够呛了。
wangkj
不可能全淘汰,80-90%的被挤占。
Martin.z
难 ARM的授权费用高,授权的客户也限于几家. 工艺先进,开发成本就高 是我就不用M0
wangkj
错了,工艺先进,单个桂圆出的芯片就多。 如果销量大均摊很小。 如果销量少,当然价格高了。
Martin.z
那也只有大公司才玩得起 工艺先进并不一定是好事
wangkj
没错。
Martin.z
与51的,0.25um工艺比比
wangkj
这点倒是没错。
Martin.z
成本肯定是比51贵
wangkj
非,低很多。
wangkj
集体管数量上一样的。
Martin.z
51现在能做到3毛,你能买到3毛的m0
wangkj
普遍采用0.13甚至0.8工艺,成本大概是1/4到1/6硬件。
Martin.z
你没考虑其它的成本  0.25的51,国内很多的foundry都可以做. 成本低多了
wangkj
最低端的是2kram 8k flash,5块钱。

欢迎探讨~~~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各有各的优势,MSP430功耗是出名的,我想暂时还没有能取代的IC;LPC1000只是32位的,速度比较快,资源比较丰富而已。

网友:
无意看到这个老贴,说说我作为一个新手的经验吧。1个多月前打算做一个用太阳能和超级电容供电的万年历,是点阵液晶显示的。对功耗的要求非常苛刻。看到LPC1110的超低功耗就开始用了。买的LPC1114的最小系统板,版上带调试器的不过50RMB,装上MDK,打开示例的工程(MDK的配置也清晰直观)就这样上手了。M0的性能非常强,功耗也没有任何问题。(按键和RTC中断做事件驱动唤醒MCU,工作在12MHz不上PLL。12MHz工作时3mA,睡眠时10uA。据资料1MHz时不到200uA,但是不能让我用1M的速度刷屏吧;液晶是EPSON的S1D15E06控制IC,正常功耗在160uA左右。)
所以我觉得在一定的积累后,未来还是M0更有优势:功耗一样甚至更低、性能更强、上手容易、成本低。

网友:
补充一下,大学里写过几行80C51的汇编,用仿真器点个数码管。这么多年过去什么都不记得了。

网友:
说点个人的想法。

这2个芯片的定位不同,
1,,430的架构都是根据低功耗来建的,虽然现在的PIC,NXP。等都说自己的功耗低,但实际使用起来,430的的低功耗地位,是不可撼动的。(1uA和2uA可是天壤之别)
2,430主打低功耗,而NXP 1XXX主打高性能兼低功耗。一个25M一个50M,一个16位,一个32位。
3,会计能说430 快不行了。说PIC更好,估计是没有深入用过430和pic的xlp

网友:
这两个不能比,定位不同,430关注功耗要求特别苛刻的地方,那种地方本身对性能要求不高

只不过这句     “那也只有大公司才玩得起 工艺先进并不一定是好事 ”
工艺不先进更不一定是好事

网友:
我觉得LPC1000还是不错的,虽然MSP430是极低功耗的,但是价格相对于单片机来说还是比较贵的,毕竟LPC1000是32位的,速度还是比较MSP430高的!~

网友:
不具可比性,就像把INTEL的CPU和ARM9来比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把你的屏的资料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网友:
都没用过     观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把你的屏的资料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在附件中,淘宝上可以买到,请搜索:"160 100 4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