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不小心把一个文件给彻底删除了  ,   去 百度了很多软件都恢复不了 。有的根本就找不到 ,有个能找到但是要注册才能恢复 ,很是郁闷 ,所以在此向各位高手求救 ,帮帮我.... 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是shift+delete吗?那我帮不上了,呵呵,只能恢复delete

网友:
最好不要在新建文件了否则将覆盖,用硬盘恢复工具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彻底的删除了  ..很郁闷  ...难受死咯  SHIFT+DEL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daicheng的方法吧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慌,一定不能再向盘里写数据了。
然后用硬盘数据软件来恢复。
我一般用EasyRecovery,不过要花点时间。
软件点大不好上附件,你可以到网上去找看看,一般电驴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