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怎么引导内核

楼主:
之前编译uboot通过了才发现是交叉编译器出现问题还好算是过去,开始引导内核了。看了一下uboot的代码没有关于nand flash分区的信息,不知道该把内核映像下载到哪里。想问一下 uboot是不是没有分区信息吗,我用的是1.2.0的上面没有mtdparts的命令不过好像uboot2009以后的有分区表也有命令。还有uboot是不是不能用zImage的内核映像啊。
我想先把它们下载到nand flash上在引导运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方法?谢谢
我的板子上的网卡是ax88796的,移植后ping不通不知道为什么,提示信息是这样的:
NE2000 - eeprom ESA: 08:08:08:08:12:27
timeout during rx
timeout during rx
ping failed; host 192.168.0.2 is not alive

主机也ping不通目标板
我用嗅探工具没有检测到板子的回复报文。
我想网卡驱动应该没错。
参数信息是这样的: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netmask=255.255.255.0
ipaddr=192.168.0.111
gatewayip=192.168.0.2
serverip=192.168.0.114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thaddr=08:08:08:08:12:27

大家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阿

网友:
内核烧到什么地方是你自己决定的,只要告诉uboot你的内核的位置即可。uboot也支持zimage。这些东西网上资料n多,多google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 u-boot的资料网站很多,你搜索一下

网友:
uboot没有flash分区信息,加载内核是靠给Uboot参数来加载的

网友:
uboot2009有分区信息的。uboot不知道分区信息就是不太清楚该把内核下到哪个地址没把握,虽然可以事先知道uboot的大小,但还是觉得这样不安全。

网友:
我的板子上的网卡是ax88796的,移植后ping不通不知道为什么,提示信息是这样的:
NE2000 - eeprom ESA: 08:08:08:08:12:27
timeout during rx
timeout during rx
ping failed; host 192.168.0.2 is not alive

主机也ping不通目标板
我用嗅探工具没有检测到板子的回复报文。
我想网卡驱动应该没错。
参数信息是这样的: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netmask=255.255.255.0
ipaddr=192.168.0.111
gatewayip=192.168.0.2
serverip=192.168.0.114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thaddr=08:08:08:08:12:27

大家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ax88796 驱动如果没有问题,你看看加载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