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者:led内部的芯片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仅仅是相当于发光2级管吗?

楼主:
led内部的芯片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仅仅是相当于发光2级管吗?能不能简要的

说概括一下吗 ,包括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是否和2级管性能都差不多?有时候3W

的灯芯片是1W的3个并联在一起,是吗

网友:
外延片→清洗→镀透明电极层→透明电极图形光刻→腐蚀→去胶→平台图形光刻→干法刻蚀→去胶→退火→SiO2沉积→窗口图形光刻→SiO2腐蚀→去胶→N极图形光刻→预清洗→镀膜→剥离→退火→P极图形光刻→镀膜→剥离→研磨→切割→芯片→成品测试
其实外延片的生产制作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在展完外延片后,下一步就开始对LED外延片做电极(P极,N极),接着就开始用激光机切割LED外延片(以前切割LED外延片主要用钻石刀),制造成芯片后,在晶圆上的不同位置抽取九个点做参数测试,如图所示:
1、 主要对电压、波长、亮度进行测试,能符合正常出货标准参数的晶圆片再继续做下一步的操作,如果这九点测试不符合相关要求的晶圆片,就放在一边另外处理。
2、 晶圆切割成芯片后,100%的目检(VI/VC),操作者要使用放大30倍数的显微镜下进行目测。
3、 接着使用全自动分类机根据不同的电压,波长,亮度的预测参数对芯片进行全自动化挑选、测试和分类。

4、 最后对LED芯片进行检查(VC)和贴标签。芯片区域要在蓝膜的中心,但必须保证每张蓝膜上芯片的数量不得少于1000粒,芯片类型、批号、数量和光电测量统计数据记录在标签上,附在蜡光纸的背面。蓝膜上的芯片将做最后的目检测试与第一次目检标准相同,确保芯片排列整齐和质量合格。这样就制成LED芯片(目前市场上统称方片)。

网友:
发光二极管简称LED,采用砷化镓、镓铝砷、和磷化镓等材料制成,其内部结构为一个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
当在发光二极管PN结上加正向电压时,PN结势垒降低,载流子的扩散运动大于漂移运动,致使P区的空穴注入到N区,N区的电子注入到P区,这样相互注入的空穴与电子相遇后会产生复合,复合时产生的能量大部分以光的形式出现,因此而发光。

网友:
3W 的灯如果是单颗灯是三W的话,我们这边是用三瓦的支架上上面固一瓦的芯片三颗,再在焊线机上焊接后封装,大功率1W单颗的电压和小功率的差不多都是3.2左右,就是电流有300MA左右,比如说有的路灯有的是几十颗一瓦的灯珠组成单个的发光体,有的只有一个发光模块,上面贴了几十个芯片而已。

网友:
3W 的灯如果是单颗灯是三W的话,我们这边是用三瓦的支架上上面固一瓦的芯片三颗(并联还是串联?),再在焊线机上焊接后封装,大功率1W单颗的电压和小功率的差不多都是3.2左右,就是电流有300MA左右(你是说1W以下的阀门电压是3.2左右,打开阀门电压电流就是300ma;怎么我见过的是有340ma左右的(1W灯)),比如说有的路灯有的是几十颗一瓦的灯珠组成单个的发光体(并联吗?就是几十个芯片并在一起吧),有的只有一个发光模块,上面贴了几十个芯片而已(?并联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