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压不足时,led闪烁

楼主:
用51单片机,如何实现当电压不足时,led闪烁

网友:
你说的电压不足指的是,多少伏?

网友:
AD,+led FLASH

AD检测电压,如果电压比较高,可以用大电阻取样,再AD,AD结果和设定作比较,大于则继续检测。小于则调用LED FLASH子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

网友:
 正如沙发 zhaojun_xf 说的那样,所谓“电压不足”指的是多少伏,应有个明确的定义。否则如果“不足”到连单片鸡都死了的话,靠51还咋控制闪烁呢?这就需考虑用电路实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想法和我一样!!!

网友:
我是考虑便携式的小东西,比如咱们正在做的便携式温湿度计。如果采用氧化银钮扣电池、碱性电池或者锂电池,随着使用,电压会逐渐降低。降低到一定程度,想让它闪烁提示。不过正常情况,随着电压降低,通过led或者oled的电流会减少,显示会逐渐变暗变得不清晰。只是这样就不如用闪烁来提示更明确。

网友:
我想问lz的,你说的电压不足的时候,单片机能正常运行吗?如果能,可以考虑jxb01033016所说,加段检测ad和闪烁的程序,如果电压低到单片机都无法运行了,那就只能考虑硬件上的了。可以参考一个555定时器和比较电路

网友:
用比较器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路过……………顺便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