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做开发板吧:

楼主:
    就做开发板吧!可以大家一起做。分析如下:

    驱动2.4寸320*240 TFT 彩色液晶,这个只有用IO口模拟LCD的8位总线,最低需要耗费10个IO。这个并不难,难度系数0.3。

    驱动SD卡,通过SPI接口。并在上面实现FAT文件系统,这个板主已经实现了,所以直接借用。有了板主的例子,这个难度系数为0,呵呵!

    直接读取并在TFT上显示BMP文件,这个难度不大,只需要了解BMP文件结构解析就可以了。我已经做了,方法见我的帖子。这个难度系数为0。

    直接读取并在TFT上显示JPG文件,这个设计霍夫曼解码等等,稍显复杂。不过网上有很多例子可以借鉴,只是占用内存太多,需要作修改才能用。LPC1114只有8K内存,FAT和SD读取需要大约2K的内存,所以JPG解码占用内存必须减少到6K以下。这个并不难,难度系数0.3。

    利用2个16位的PWM输出做立体声音频输出,理论上可以实现。我还没有做过,不知道音质是否让人可以忍受。未知领域,理论可行,难度系数0.3。

    如果音频输出可行,再做引申:播放WAV文件(如果可以音频输出,难度系数0.1),软解压MP3文件(难度系数0.6)。

网友A:
这个不错哦,支持一下!!!

网友B:
想法是好的,做出来做好很难

网友C:
这么个小mcu,没这个计算能力吧,别把它当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法是好的,做出来做好很难

同意这个。做出来很容易,只是做好很难。

不过这是开发板,实现前面的功能即可,这个没有难度。

做到极致以及后面的音频和MP3是引申的,留给大家发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哦,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个小mcu,没这个计算能力吧,别把它当神了

不要说这个32位的,我以前用8位机都做到了。这个不是神,但还不算太垃圾。

网友:
这两天欢迎支持和拍砖,来函必复。

技术讨论,就是不做也可以相互学习。

我做东西都用8位机, 学习32位的。

网友D:
驱动彩色LCD,一秒能刷几次。。。

网友E:
俺也学习一下,现在对于我来说每部都是10的难度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彩色LCD,一秒能刷几次。。。

    单纯刷新屏幕直接用C语言没有优化也能有每秒几副的速度吧!   (当然JPG文件要解码,速度还取决于图象大小,后期还考虑是否要缩放。大画面可能会几秒钟)

    刷屏速度在这里不重要:我们不是用它做动画、播放。只是用TFT显示屏显示彩色画面(BMP文件以及JPG文件),就是几秒种一副也是可以忍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也学习一下,现在对于我来说每部都是10的难度系数

    我先拿出原理图和基本的代码,可能的话可以做板子。大家直接用就可以出现画面。做的完美就靠大家不断的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力支持

引用 网友G:
支持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之

    感谢大家的不断支持!!:P

网友I:
驱动2.4寸320*240 TFT 彩色液晶,这个只有用IO口模拟LCD的8位总线,最低需要耗费10个IO。这个并不难,难度系数0.3。

~~~~~~~~~~~~~~~~~~~~~~~~~~~~~~~~~~~~~~~~~~~~~~~~~~
如果用8位总线的话估计不止用10个IO吧?或许可以找那种串行接口的LCD

网友:
引用 网友I:
驱动2.4寸320*240 TFT 彩色液晶,这个只有用IO口模拟LCD的8位总线,最低需要耗费10个IO。这个并不难,难度系数0.3。 ~~~~~~~~~~~~~~~~~~~~~~~~~~~~~~~~~~~~~~~~~~~~~~~~~~ 如果用8位总线的话估计不止用10个IO吧? ...
LP

LPC1114 驱动2.8寸的屏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公司已经有类似的开发办了。只是LPC1114的Flash太小了,一整屏的数据都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驱动2.4寸320*240 TFT 彩色液晶,这个只有用IO口模拟LCD的8位总线,最低需要耗费10个IO。这个并不难,难度系数0.3。 ~~~~~~~~~~~~~~~~~~~~~~~~~~~~~~~~~~~~~~~~~~~~~~~~~~ 如果用8位总线的话估计不止用10个IO吧? ...

    最低消耗10个IO:  WR 和RS再加上8个数据引脚。

    复位脚和RD脚可以不占用IO:不需要从TFT读取数据和状态;上电复位TFT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J:
LP   LPC1114 驱动2.8寸的屏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公司已经有类似的开发办了。只是LPC1114的Flash太小了,一整屏的数据都放不下。

     放在FLASH里面不光是放不下,而且修改还不方便。放在SD卡里面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