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一下--ARM嵌入式系统有必要跑操作系统吗

楼主:
正所谓:买了个洗脸盘,不见得一定要用来洗脸,洗衣服。洗菜都可以!

大家对ARM上跑操作系统有什么理解?

网友:
ARM嵌入式系统有必要跑操作系统 ?完全取决于该项目的复杂度。
比如:并行的功能模块比较多;
            定时处理的功能比较多;
            程序的执行需要判断很多的条件参数或资源;
            需要规划代码的优先顺序;
            要保证多个模块的执行时间;
            实时性有要求。
操作系统的选择。首先考虑性能,如内核实时性、任务切换时间/调度机制和优先级数、中断响应时间;其次是软件组件和设备驱动程序的完备程度、开发工具易用性、移植性、标准兼容性等。再者就是要考虑技术支持力度、操作系统是否开源、是否可以用于商业用途t等等。

网友:
个人认为,跑不跑关键在于是否需要,如果简单的前后就能搞定,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如果跑系统更加简单方便,当然最好是跑了。

网友:
怒了 我想给daicheng评分+5威望 怎么总搞不定?

网友:
呵呵,可能有最大的限制吧,我帮你加了

网友:
哈哈 我这只能加1威望 。。。

网友:
可以地,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