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m中verilog/VHDL怎么自动缩进啊??

楼主:
以前都是用emacs,现在想改用vim了,但是对vim的设置不太熟悉。

    我在.vimrc中设置了set ai ,但是在编辑verilog/VHDL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自动缩进啊,按enter还是定位到行首去了。
  各位大侠们是怎么设置的verilog/vhdl的自动缩进的哦???谢谢。

网友:
http://vimcdoc.sourceforge.net/doc/help.html
http://easwy.com/blog/archives/advanced-vim-skills-catalog/
看看资料吧,很长时间没用了

网友:
是使用命令:
:set autoindent
就可以实现语法自动缩进
你要是想看到行数的现实,有这个命令
:set number
Good luc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