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

楼主:
关于2ASK的

我用一个方波【FPGA产生的M序列】和DDS产生的正弦波,在内部进行相乘。相乘后的

信号的频率怎么算

然后

调制好 加个DA 然后加个LPF

怎么算这个信号的频率

网友:
可以测试方波与正弦相乘后的结果,输出其信号频率!

网友:
不可以算“?

要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
信号调制,引起频率搬迁!
分解分高屏和低平

网友:
关注中

对,,楼上说的对

网友:
这个我知道 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