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安装的quartusII和nios2ide亮个相

楼主:
用ubuntu一年了,前段时间系统坏掉,是因为用错了源,加上我后来的误操作,把所有东西都丢掉了,这几天又重新做了一遍,这里分享一下重新安装好的QII
?
似乎不能本地上传图片?明天请教下方法再上图了

网友:
期待着,Linux给我印象中的最大缺点就是软件兼容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编辑帖子的状态,以附件形式上传图片就OK了
如果需要,还可以在光标的位置点击“插入”按钮,就可以将图片放到合适的位置了

网友:
不想以附件形式上传,直接在帖子里面,没有看到插入按钮,只有插入图片,这个只能插入链接,似乎不能选择本地文件

网友:
继续上图

网友:
再上一张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